[手持表] 滨江BM5263直流钳表 哪个好心人发下转盘弹簧位置

楼主(2024-10-23):
哪个好心人发下5263的转盘弹簧位置,我的弹簧维修的时候搞错了。还有能不能发下这个表的24c02的数据,我的表电阻 电压档不显示,蜂鸣长响,可能是表盘位置有问题

网友:
数码之家老站有拆解:拆刚到手的滨江BM5263钳形万用表【更新直流档对比图】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10978

掀开后盖发现元件整齐,比较养眼,未见牛屎,心想背面会不会也没用牛屎?但可惜!背面是一坨大大的牛屎这坨屎连着LCD,是不是驱动芯?还是CPU?

     这个表似乎用的芯片比万用表上的要多,而且有的资料查不到。OP07C是运放?T24C02A有英文资料,但GZ4T623似乎没有。

为了测量直流电流的精度,找了白尾巴和一个负载。由于没有4A档,只有40A档,因此分辨率是10mA的。但看上去精度似乎还可以。这个精度也不求什么了,业余用用嘛。

  直流电压档用的是标准源,精度很满意吧(16年的表精度保质期内)交流的不测了,这个没要求。

电阻档意想不到的结果!由于是3999显示,只能0.680显示。电容找了几只100n的陶瓷电容,测量结果是1n误差,也算满意总之这个表折腾用用足够了,最后希望能用久点,精度保持长久点(似乎没校准电位器?日后如何校准?)

@hybridman

楼主:
太感谢了

可惜我的表坏了,换了op07c换了064c都不行
要不是24c02就是牛屎的问题,100多买的,没用几次,有次没有关机就坏了

楼主:
这个表能测直流电流很爽,
我的表盘弹簧没有问题,看来不是24c02就是牛屎的问题

记得要关机,惨痛教训

网友:
大神就是多,问题秒解决

楼主:
找到24c02数据了,还是不行,看来是牛屎烧了

网友(2025-02-20):
好像这个表只有交流有浪涌功能,直流没有浪涌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