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关于U盘的磁盘文件格式

楼主(2024-10-23):
关于U盘的磁盘文件格式,NTFS 和  exFAT各有什么利弊,有人说NTFS格式很伤U盘,不知有何理论依据?

网友:
U盘更适合exFAT

网友A:
个人感觉没有明显区别,主要考虑兼容性

网友:
ntfs频繁写日志

网友:
楼上说的都对,NTFS更安全、兼容性相对差、写日志多(伤盘)。其实现在U盘很便宜,大不了坏了换一个,所以可以先考虑兼容性。

楼主:
NTFS格式很伤U盘源于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没有明显区别,主要考虑兼容性

兼容性的话,NTFS 和  exFAT哪个好?

网友:
我经常连手机的盘就exfat。不连手机的固态u盘就ntfs

网友:
大容量的使用NTFS格式,小容量的考虑使用exFAT格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NTFS格式很伤U盘源于此?

没错,字数防折叠补丁

网友:
引用 楼主:
兼容性的话,NTFS 和  exFAT哪个好?

我自己用还是NTFS,毕竟我是没试过把闪存寿命写完的。。。

原因就是万一要面对老旧未打exfat补丁的XP机器,不识别就不能用了,FAT32的话单个文件最大不能超4G。

兼容性是取决于别人的机器和存放内容,而不是U盘自身,如果你面对的机器面很窄,存放对象类型也高度固定的话,就不需要纠结,自己怎么喜欢怎么来

网友:
喜欢哪种用哪种,没所谓了,现在U盘那么便宜。

网友:
我的4G的用FAT32,64G的用exFA,256G的用NTFS,不知道这样用好不好,反正U盘多

网友:
u盘主要是兼容性,考虑这个没必要,,

网友:
ntfs是“日志型”文件系统,用在小容量U盘上,有点大材小用。至于兼容性,可以忽略不计,无论Windows还是Linux,macOS,都可以完美读写ntfs 或 exfat

网友:
NTFS更安全、兼容性相对差、写日志多(伤盘)

网友B:
所谓的exFAT兼容性问题,普通场合基本遇不到了,因为大多数电脑系统都是win7以上,对于极少数winXP系统的老旧电脑,其实安装一个exFAT补丁也不是什么难事。总体而言对于大容量U盘还是建议用exFA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谓的exFAT兼容性问题,普通场合基本遇不到了,因为大多数电脑系统都是win7以上,对于极少数winXP系统的老 ...

对于大容量U盘还是建议用exFAT。

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大容量U盘还是建议用exFAT。

为什么?

exFAT是专门为U盘设计的文件格式,对U盘寿命比较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