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日本进口东芝电子启辉器

楼主(2024-10-23):
灯具内部自带拆出,背面啥都没有,必须接100V电源火线才行。

网友:
用的是PTC,那个三极管外形的是可控硅吗?

网友:
这物件有年头了,做工看着一般。

网友A:
启辉器不就是一个开关吗,搞的这么复杂

网友:
做工真好  不错的东西  就是现在用的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启辉器不就是一个开关吗,搞的这么复杂

这是电子启辉器。在电子启辉器出现之前,我们用的是氖管启辉器,那里面就相当于一个机械式开头。

网友:
有点年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启辉器不就是一个开关吗,搞的这么复杂

延时预热,保护灯光,延长寿命

网友:
小时候启辉器按上再断开,灯管亮了,很牛皮的

网友:
现在还用启辉器

网友B:
老式投光灯的启辉器吧,不像是日光灯的。

网友:
现在LED灯逐渐成为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式投光灯的启辉器吧,不像是日光灯的。

确实是荧光灯的,这是内部图

楼主:
点灯测试图,灯管亮瞎眼!

楼主:
通电测试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