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L转蓝牙,有便宜好用的模块推荐吗?

楼主(2024-10-23):
看到坛友在10块钱的太阳能MPPT板子上用这个ECB01H2模块连手机(坛友帖子点此进入),这板子很便宜才卖两块多,但是运费6块不划算,找了半天没找到一家包邮的,想问一下坛友们有没有哪款便宜好用的模块能实现类似功能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728826460221

网友A:
电路很简单啊,开源广场找找,自己做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很简单啊,开源广场找找,自己做几个

它这个芯片估计是定制的,别的地方买不到

楼主:
找到一款便宜的,2块钱包邮,不知道能不能用?从模式好像只能接收?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706641882969

楼主:
这款MX02支持主从一体,貌似可行?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708694964739

网友:
看起来挺方便的,看看有没有便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一款貌似也便宜: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710698081034&skuId=5414349383704

从模式应该可以,主要是可以改uuid参数,要不不能用。

楼主:
理解错误,原来从模式是等待别的设备连接,如此看来从模式就够了,因为手机端是主动发起连接的角色:
蓝牙主从一体工作模式是指蓝牙模块可以同时作为主设备和从设备。其可以在两个角色间切换,工作在从模式时,等待其它主设备来连接,需要时,转换为主模式,向其它设备发起连接调用。

楼主:
决定撸这个便宜模块回来试试,原价2块3包邮,用红包估计几毛钱,淘金币兑红包或者签到红包应该都可以撸:

网友:
真便宜啊,好奇商家如何赚钱的……自打国产蓝牙芯片遍地开花之后,这类模块价格是一个比一个低了。

网友C:
什么场景用的???

二○二四年十月二十六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场景用的???

让单片机可以连手机等设备用的,将单片机信号转成蓝牙信号发射出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什么场景用的???

各种电器通过蓝牙传信号给手机啊。比如从去年开始很多那个中科源电子负载,或者各种铁塔保护板,还有家用的各种只能电器走蓝牙的都是单片机通过串口到蓝牙通讯的。这类芯片做媒介。以那个电子负载为例,单卖通讯板的现在闲鱼卖88元,成本不超过6元。

楼主:
又发现个便宜的,原价3块8包邮,有2元的新客礼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skuId=5383906797787

网友E:
也想玩玩,跟风下单了.话说不同厂家的从模块可以用同一个主机APP驱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想玩玩,跟风下单了.话说不同厂家的从模块可以用同一个主机APP驱动吗.

估计不一定行,有些模块的参数不能改,只能用它固定好的那些,有些可以自己改参数

网友F:
esp32c3,开发板10块包邮,自带mcu

网友:
引用 网友F:
esp32c3,开发板10块包邮,自带mcu

对,蓝牙模块如果贵的话还是esp32换算些,反正这上边也基本不需要啥低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各种电器通过蓝牙传信号给手机啊。比如从去年开始很多那个中科源电子负载,或者各种铁塔保护板,还有家用 ...

看到过这个电子负载,蓝牙板88,感觉有点贵,但是自己又不会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