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路由器改工程宝求解

楼主(2024-10-23):
有个杆子上的海康摄像头监控端不出图像,要排查一下,天寒地冻杆子不好上,现在是12v箱子在杆子中间,可以够到,网线转光纤收发器也有电,懒得爬上去就想在中间箱子测一下网口有没信号,没有再想办法爬上去检查接头,就想搞个简易工程宝,在杆子中间的网线口看看有没图像排查一下,原理就是杆子中间的网线口接路由器连接手机,用海康的易调试看看有没图像。

手机连接无线路由器,路由器ip怎么设置?看抖音提了一句摄像头网线插lan口,路由器取消自动分配ip地址,搞不明白就详细教程。大家都帮帮忙说两句。

网友A:
typec供电的迷你wifi路由,手机连接就方便了,,,,

ip根据实际情况,1、如果是连接摄像头,一般是UDP广播,摄像机厂家有软件,能获取、设定到摄像机的ip

2、如果连接交换机、路由器,一般使用dhcp

楼主:
引用 网友A:
typec供电的迷你wifi路由,手机连接就方便了,,,,

ip根据实际情况,1、如果是连接摄像头,一般是UDP广 ...

摄像头插路由器那个口,

网友B:
拿个本子过去很麻烦吗??  本子SADP可以跨网段搜

网友:
你说的这些我觉得都很麻烦,看收发灯闪不闪就完事了,两个都闪大概率网络是通的!

网友C:
摄像头插路由器LAN口,手机连路由器无线,当然你先得把路由器的IP地址改成摄像头的IP段,我平时就这样用的,路由器我用的是TP的WR710迷你路由器,可以充电宝供电的哪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摄像头插路由器那个口,

迷你WiFi路由一般是1或2个rj45,1个不用说了,2个的就lan

网友D:
用typec转网口行不行,更简单,不用外接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typec转网口行不行,更简单,不用外接电源

只适合部分手机和苹果手机

楼主:
统一回复,网上直接c转网口直接接手机不适合所有手机,用路由器的好处就是所有手机都可以,摄像头插lan口,lan口地址要和目标摄像头改成一个网段,如果要激活wlan口要插能上网的网线,切摄像头密码要知道。

楼主:
引用 楼主:
统一回复,网上直接c转网口直接接手机不适合所有手机,用路由器的好处就是所有手机都可以,摄像头插lan口, ...

看图看图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来学习

已经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个本子过去很麻烦吗??  本子SADP可以跨网段搜

天寒地冻,不是在室内,且不是专职搞这个,临时搞一次,哪来的笔记本

网友(2025-02-01):
引用 网友C:
摄像头插路由器LAN口,手机连路由器无线,当然你先得把路由器的IP地址改成摄像头的IP段,我平时就这样用的 ...

我也是用wr710路由器改得,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摄像头插路由器LAN口,手机连路由器无线,当然你先得把路由器的IP地址改成摄像头的IP段,我平时就这样用的 ...

不用改路由器ip也可以,改手机ip

网友F:
10年前装网络监控工程就是用单网口的华美3G无线路由器改成工程宝,lan模式带个12v锂电池,安装调试角度手机查看一次完成,
不用跑机房看,遇到那种乡村点多距离远的不用跑断腿,后期维护也是方便。

网友(2025-07-23):
引用 网友F:
10年前装网络监控工程就是用单网口的华美3G无线路由器改成工程宝,lan模式带个12v锂电池,安装调试角度手机 ...

怎么改的  方便介绍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