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拆解五菱miniev 充电枪 随车充 1.7kw的 求指点如何改造免接地

楼主(2024-10-23):
拆1个五菱miniev 充电枪 随车充 1.7kw的,尝试去掉接地检测失败

咸鱼上买的,看中的是控制盒集成到枪头里面了比较小巧,但是这个有接地检测 检测到没有地线就亮故障灯 不充电,尝试去掉接地检测。
但是买回来发下和网上别人的版本电路图不一样,没有D21三极管

电路图 应该是火线和零线分别对地线放电 然后cpu检测不知道画的对不对

网上找到的比较类似的原理图

大佬们看看应该怎么改,用个单片机2个脚分别输出每秒50次的高低电平吗?
另外这个信号直接直接220v过二极管和电阻没有隔离就到单片机 不会烧毁吗?

网友A:
不是有光耦隔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光耦隔离么。

我这个没有 直接单片机管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没有 直接单片机管脚

那就是电源也是非隔离的,BUCK降压电路。

网友B:
既然非隔离的,那就给接个地线吧,为了安全

网友:
如果是非隔离电源,还是接个地线吧。安全第一。

网友C:
简单,你给零火线之间串接两个反向的二极管,中间接地线就可以了,,记得两边都加0.5的保险管,避免二极管浪涌击穿时短路放炮跳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非隔离的,那就给接个地线吧,为了安全

新能源的充电枪 这个实际上只起个送电的作用  不是靠变压器的 现在是想要绕过接地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你给零火线之间串接两个反向的二极管,中间接地线就可以了,,记得两边都加0.5的保险管,避免二极管 ...

大佬有电路图吗 我是小白

网友:
找整流后的负极呗。。  负级接地。。。

网友D:
免个啥接地,220V那边要么弄个插线板,要么把地线焊接出来。。。
(其实不用的,就用搭电那种金属夹子一头夹车身上细电线到另一头)
用不锈钢或者钢筋,充电的地方找个泥巴地戳里头就行了。。。

当然你找电线杆扁铁,水管都行。。。
实在不行地面倒点盐水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有电路图吗 我是小白

这个只是用来欺骗设备的,人不能去摸这个假PE,这里的假PE永远是零线,所以要把主地线和检测地线断开,假PE接板子检测PE,真PE保持原来的接法。
有条件最好是接一个真地线,安全你我他规避安全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免个啥接地,220V那边要么弄个插线板,要么把地线焊接出来。。。
(其实不用的,就用搭电那种金属夹子一头 ...

其实我还有别的免接地的随车充 这个小巧方便适合应急 再说折腾嘛

网友:
买一个接地带,接到尾气管上搞定,啥都不用拆改

网友(2024-11-28):
还是接个地线吧。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