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苏泊尔吸尘器

楼主(2024-10-23):
咸鱼10元购入,开车跨越城市自取,油费不止10元
很大的桶,外径37cm,怕不是工业用的吧。

电机是铝线,线圈还有处刮伤,大概深度达到线径的1/3,但愿别在那里烧断了,我用小刀把线分开,结果加深了损伤。没敢上胶,本来线径就小了,上胶可能影响散热。

盖子上这个部位应该是有个什么装置被简化了,低点处小孔通大桶,中间有个压力阀,负压超过限值就会有气体从小孔进入下面的大桶。

插电不启动,测量以下,发现是靠插头处线断了,剪掉安个头就好用了。线足够长,是0.75平的,紫铜。

网友A:
这电机线圈伤着了?

网友:
风机上标明是铝,诚实的厂家。

网友:
现在百分百的铝线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机线圈伤着了?

估计是出厂时就有了。用了很久没坏。我也是手欠,非要把挤在一起的可能短路的线分开,结果加重了损伤。铝线真的太软了。

网友:
可惜电机线圈是铝芯线

网友:
这种真是不错,不用担心进水

网友B:
那损伤的铝线是怎么做绝缘处理的?

网友:
刷点三防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损伤的铝线是怎么做绝缘处理的?

空气绝缘呗

网友:
我之前废品站淘了个小日子进口的,跟你这个差不多,还没时间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