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明亮的黑夜!CYANSKY H1R Pro加强版手电开箱试玩

楼主(2024-10-23):
十一假期出去户外活动,带了一只加强版的手电,就是CYANSKY赛思凯的H1R Pro。这是在经典的H1R的基础上,升级了灯珠、升级了电池、升级了性能,基本上满足了户外活动的各种照明需求。
而且还标配了红橙绿三种颜色的滤光片,实现多光色照明,另外还有一红一白两个柔光罩,可以将H1R Pro变成一支营地灯使用,另外,H1R Pro还能当充电宝在户外给各种装备充电,真是一支在手,户外无忧。
看我长短变化,携带使用都方便
H1R Pro可以说完全符合广大人民对手电的印象,圆柱体造型,灯头略大,侧按开关,身材比例协调,除了我的军绿色外,还有一款经典的黑色外观,按照颜色偏好入手一支就好。
H1R Pro筒身全长150mm,握在手里不大也不小;空筒重量140克,带一节21700规格电池的重量约为208克左右,使用起来比较扎实趁手,平时携带也不会觉得太重、太占地儿。
筒身直径约为28mm,灯颈直径30mm,灯头直径略粗约为39mm,可以搭配CYANSKY DF-40滤光镜,或者同规格的配件,以改变光色,适应打猎、钓鱼、追踪、警示等作用。
大小合适、重量适中,再加上外观颜值也比较高,H1R Pro很适合作为EDC装备随身携带使用,以备不时之需。
为了兼顾亮度和体积,H1R Pro标配了21700规格的一只长筒身;选配了一只短筒身为21350规格,基本上短了一半,一长一短两个筒身尾部共用一个内旋式尾盖。
换成短筒后,长度为115mm,重量约为165克,体积和重量进一步减小,只为户外的轻量化便携使用。
当然了,也可以把长短筒身拧在一起,变成一支超长版的H1R Pro,长度达到188mm,重量仍然控制在半斤之内,可以说是灵活多变。
H1R Pro整体采用了重量轻、耐腐蚀能力强、散热性能好、机械强度大、而且易于加工的铝合金材料,外部是军规三级硬质氧化层,防刮耐磨,进一步提高抗腐蚀能力。
筒身采用纵向铣面凹槽和横向防滑纹,再加上筒身比灯头和尾盖都细,可以保证良好的防滑手感,搭配抱夹,可以实现平面放置防滚动。
长筒身末端有抱夹安装槽,标配一枚不锈钢原色高弹力双向抱夹,可以灯头向上或者向下夹持在背包、口袋、腰带等位置,进一步提高携带便利性。
H1R Pro的尾部平整,可以倒立放置在不是很平的表面,搭配柔光罩,就是一盏营地灯,方便户外露营或者家里停电使用。
平整的底部还内嵌一枚圆形强磁铁,甚至可以将H1R Pro水平吸附在铁制品表面,而不会掉落,这就实现了解放双手的照明,H1R Pro也适合作为一盏工作灯。
看我高亮聚光,带来更明亮的夜
H1R Pro使用1颗高光效、高性能的CT-30w75OSL 型号LED灯珠,正圆形的外观,6500K色温的正白光,深灯头配合一只光面铝合金光杯,这是聚光照明的标准配置。
H1R Pro的通光口径达到了35mm,灯头深约为45mm,表面使用一片镀增透膜的光学玻璃,呈淡蓝紫色,可以进一步提高光线通过率,实现更亮的照明。
正对灯头距离远一些,灯珠通过反光杯就能够投射出满满的黄水,就像一朵盛开的黄花,内部黄色均匀,几乎没有杂光,从光路设计的角度,这也体现出聚光手电的特点。
聚光手电的一大玩点就是可以轻松看到光柱,H1R Pro的光柱表现也很清晰。1500lm最大光通量,光柱几乎没有发散,笔直照向远方。
光斑为正圆形,与环境有明显的明暗分界线,主副光斑之间有过渡,主光斑亮度高,汇聚在较小的面积之内,副光斑亮度从中间向四周逐渐过渡,亮度也能覆盖较大的面积。
聚光手电的主要作用就是远射,H1R Pro具有160000坎德拉的中心高光强,光线射程最高800米,已经超越人眼在夜晚的视力了,中心亮度高、聚光效果好,就能看清更远的事物,适合户外搜救使用。
泛光的作用主要是提高环境亮度,避免由高亮度直接与黑暗相接,人眼就会极不适应。H1R Pro的泛光角度约为50°,看清周围足够用了,也不会有刺眼的反光。
聚光和泛光组合起来,就形成通透、明亮、和较为开阔的照明效果,远处看得很清晰,近处也能照亮一大片,户外使用保障你的光明和安全。
聚光亮度很高,但H1R Pro的功率也没到20瓦,发热量不算大,再加上灯颈、灯头也设计了散热槽,可以增大散热面积、加强通风效果,H1R Pro使用过程中始终没感觉到发烫。
看我轻松操作,多个档位灵活调整
H1R Pro灯颈的位置有一个铣出的平台,上面是侧按开关,金属按键直径约9.5mm,表面是细密的同心圆环纹,提高操作使用时的手感,按键表面略鼓方便手指按压。
开关高出灯颈约为2mm,拇指按动很舒适,即便带着手套也能方便按动操作,内部弹簧回弹性很好,键程约为1mm左右,操作触发有清晰的手感反馈。
H1R Pro具备档位记忆功能,单击开关开启记忆亮度,接着长按开关,将在低亮50lm—中亮200lm—高亮450lm之间循环,阅读档位2lm和极亮档位1500lm不再循环范围,再次单击开关关闭手电。
任何状态下,双击开关,H1R Pro将开启1500lm的极亮档位,使用者可以快速直达最高亮度,操作逻辑简单易行。
如果遇到危险情况,可以快速连按3下开关,H1R Pro将开启爆闪模式,这是户外应急自救自保的常用设置,足以使坏人短时致盲,确保安全逃生。
侧按开关放在包里容易误碰开启,为了避免误开高亮而引发过热危险,H1R Pro还设计了按键锁定功能,关机状态快速连按开关4次,主灯快闪两下,手电进入锁定状态,此时只有按动开关,主灯以低亮挡闪两下以提示;如需解锁只需再次连按开关4下,主灯再次快闪两下,并进入记忆档位,实现解锁。
看我宽电压支持,双向快充最高防水
H1R Pro标配了一只4000mAh的21700电池,以及一只选配的1800mAh的21350电池。极亮档位可以续航约2小时,如果是阅读挡,可以使用近10天时间。
灯头和尾盖均使用镀金弹簧导电,极大降低接触电阻和压降,保证灯珠电压始终最高,尾部弹簧也是磁铁的卡子,尾部强磁铁可以无损拆下。
端面导电的方式,可以实现稍拧松灯头或者尾盖,即可物理断电,与开关锁定配合,相当于加了双保险,避免手电在背包里误开启高亮度过热而引发危险。
H1R Pro采用了宽电压电路,可以串联21700电池和21350电池,形成额定7.2V、最高8.4V的高电压供电,不会烧坏手电,尽管放心使用,续航时间约能增加一半。
开关对面是市场主流通用的TYPE-C充电接口,支持多种快充协议,支持不区分正反盲插,支持对外放电,表面采用硅胶密封块封堵,保持最佳防尘防水效果。
我出门都带着CYANSKY的碳纤维充电宝,随时都能给H1R Pro充电,需要2个小时左右即能充满,快捷又方便。
H1R Pro还是一个充电宝,只要连上其他装备,就能给手机等装备快速补充电量,在户外时刻与外界保持联络,带一只手电,相当于又带了一个充电宝,一物两用很方便。
开关正中还有一颗红绿双色电量指示灯,有常亮和闪烁两种模式,通过颜色和模式显示当前电量,以及充电进程。使用双筒身串联时,指示灯不点亮,也不能充放电。
H1R Pro具备IP68的电子产品最高防尘防水能力,充电口表面有厚实的橡胶盖密封,灯头螺纹处也有粗大的橡胶密封圈,不用担心进水短路,能经得起户外各种恶劣天气条件使用,泡在水下两米都没关系。
两只筒身、三种长度、聚光高亮度、还是充电宝,加强版的手电,CYANSKY H1R Pro给你更明亮的黑夜。

网友:
性能比较强悍,经常野外玩耍的必备。

网友:
好多年以前买过几只手电,迈特奇的3把,月亮湖的一把,我比较喜欢5000k以下的色温,看物体立体感较好,不伤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