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解上海大众的导航仪SVW-350S

楼主(2024-10-23):
这是一个比较古老的导航仪。当年买车是随车送的,上海大众。用过一小段时间,不知道如何更新地图,后来有了手机地图导航,这个东西就不在用了。今天翻出来,还能开机,但是地图已经很老了,根本没法用。

正面像个掌上电视,背面有一个GPS天线,天线可以翻开,这样效果会好一点吧。

配有一根触摸笔。

侧面有音量旋钮,还有一个耳机插口,大概是插上耳机听,估计没人这样用吧。

一个侧面是一个Mini USB插口,用来给里面的锂电池充电。

还有一个侧面有SD存储卡插口,以及一个复位孔。不记得插存储卡做什么,大概是用来更新地图吧。

机器用螺丝装配,没有卡扣。打开后,这是正面,有喇叭,按钮板,液晶屏幕。

主板在背面。一个比较大的锂电池,已经鼓包,取出来扔了。右侧的空间是存储卡插座和GPS模块。主板元器件在左侧,双面贴片。

正面的按钮板和喇叭。

取出来的液晶屏。以我目前的功力,这个屏基本上用不上了,先留着吧。

这是锂电池保护板和NTC温度检测。

主板正面全貌,主要是电源管理,液晶排线,存储卡座,GPS模块。

真正的组件在这一面,MCU, 存储,音频放大,等等。

GPS天线可以拆下来,挪做它用。

GPS模块是独立的,是粘在板子上的,直接扯下来了。

主控都是三星的芯片:S3C2440AL-40 MCU。另外的三个大片应该是存储器吧,没有仔细查。

这个TL062L是一颗双运放。

这个320DAC23是一颗音频数模转换器。

这个7383A是A73C03AQF,查不到,像是一颗射频芯片,不知道在这里起什么作用。

电源管理部分,查不到这颗芯片了。

这个4558CM是音频双运放。

这个导航仪比较老,里面的大个元件都不认识,拆下来也没地方用。

网友:
更新换代太快了,只能收藏了。

网友:
winceq系统,现在找不到合适的地图了,没办法

网友:
这么多芯片

网友:
更新地图老费劲了,

网友:
估计没有地图资源了,原先这种导航要到4S店升级的。300-400升级一次。

网友:
就是不好更新地图

网友:
当年管的不严,很多GPS带高程显示,这可是好东西,你开机看看。

网友:
这是上古时代的东西了吧,少说也得十五年

网友:
S3C2440经典ARM9了,如路上所说大概率wince,跟早年的车机一个系统,方便移植地图导航啥的
现在起手就是安卓,wince只有老车机在用了

网友:
大众不会生产这些东西的
都是小厂作坊生产贴的
插卡就是升级地图的
我之前别克也是
机器免费送
地图升级买卡
好像2000还是1800一张卡升级地图

网友:
时光一去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

网友:
古早的方案肉很多

网友:
当年好几千,现在只能换个盆。

网友:
网上有,拷到卡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