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华晶惠立联72V20A DC转换器,能不能带动20A的用电设备。

楼主(2024-10-23):
拆机是种病,得治。
看嘛,还没使用,刚到手的快递就拆了。
嘎嘎新的转换器啊。
感觉这也算是个牌子货,价格68元。
拼多多上还有很多20-30元的20A产品。
铝合金外壳非常棒,手感很丝滑。

两边的堵盖很有特色,不是塑料板,而是印刷电路的玻纤板。

没想到买的是灌胶板,好吧,至少有防水的优势,
但是具体用到的哪些小元件都看不到了。
20A的板子看样子只有一个MOS管加一个肖特基二极管。

这个电感个头不小。侧边有个树立的小板。

接头好评,多一组12v输出接头,还有一组5v输出接头。

产品宣传页面的图片,双mos管的配置,估计是30A以上的配置?

这配置能带动20A的设备么??

网友:
20A,,纯铜都需要2.5平方才行

网友:
这么密封,防潮是好了。散热就感觉不太行了。

网友:
还整你的双蜗牛喇叭呢

网友:
蜗牛喇叭不太适合电动车,动静太大

网友:
且不说虚标,就是足功率也带不了

网友:
20A的能带动,够呛

网友:
可以 没问题    看参数功率是够的

网友:
虚标的,能有10A就不错了。

网友:
可以做个实验验证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怕是钱没花了命没了

网友:
一般的功率都会虚标,不可能带动20A的电器

网友A:
70V20A,这玩意能超过1000W?

网友:
瞬时有可能达到20A,上电子负载测一下呀。

网友:
10A应该是没问题吧

网友:
双MOS管,我手里的也是这样。

网友:
里面还灌胶了

网友B:
灌胶不错,散热会不会跟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70V20A,这玩意能超过1000W?

输入电压乘以输出电流,有这种算法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灌胶不错,散热会不会跟不上

散热是利用整个铝壳体,与灌胶就没什么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