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工具生锈后留下黑斑如何处理?

楼主(2024-10-23):
工具生锈后留下黑斑怎么处理,打磨的话钢印估计不保,有更好的方法能改善一下吗

网友:
油,渗透的就行,比较容易搞到的应该就是柴油了...

二○二四年十月二十三日

网友:
抛光行不行??用铜丝轮

网友:
用羊毛抛光轮试试,没必要追求曾明哇亮

网友:
感觉楼主是来显摆工具的, 除锈无关要紧的.

网友:
反正黑了 直接涂发黑液了 防锈还好看

网友:
生锈后留下黑斑影响美观,不影响使用。除了打磨别无它法。

网友:
经常使用,用出包浆

网友:
感觉这个样子挺好看的别有一番风味

网友:
有锈才显得厚重

网友:
觉得这样就不用处理了

网友:
都生锈送我吧

网友:
除锈
酸洗钝化

网友:
那种外包装是黑黄色的擦铜抛光膏试试。

网友:
我不买大牌就是因为用也不是不用也不是

网友:
没有太好的办法吧,先用手持小电磨装上小金属刷小心打磨,再用羊毛轮抛光,应该可以有所改善

网友:
直接发黑得了

网友:
都巴不得发蓝工艺变蓝变黑呢。。。

网友:
药水发黑处理,然后用电吹风吹热,涂一遍蜂蜡就能保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