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时代维盟FBM-220网管型路由器

楼主(2024-10-23):
早期的宽带家用都不带QoS,带的机器多,只要有人看视频,其他电脑就几乎无法上网。那时候网管都是用ROS的大神, QoS工作非常复杂。

后来有了WRT54G固件开源的大事,家庭用户纷纷用各种魔改的固件给自己的路由器刷机,但这些家用路由器对付二三十台电脑就力不从心,维盟等几家小企业乘风而起,从卖自己的固件到卖硬件产品,我还被他家的X86版转件坑过七百元。

弄烦了,买了台它家的FBM-220网管型路由器,带防火墙,大概2010年吧,当时要几百块。最近翻出来闲鱼卖了几十块。

网友A:
记得在2008年前后,国内开始流行tomato1.19版的固件,记得还有个512纪念版;tomato的qos确实做的不错,汉化tomato还有自己的论坛,我经常去;
论坛里就有wayos1.0的试用版,我还下载了一个,网友发现应该就是tomato的mod版,效果比tomato原版要好。
再后来有人爆料,wayos的作者就是磊科固件的作者之一,出来自己单干了;磊科固件的qos也不错,直到现在我还在用nr285g做主路由;
wayos看的很严,好像自己不能刷固件,磊科的固件自己用编程器可以写进去的。

网友B:
坛里买了个ZR-WF200,复位键长按复不了位。卖家说要通电5分钟后长按10S以上才可以复位。
还没空试验,为啥要通电5分钟以上??

网友:
我还有好几台tomato路由器在当打印服务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坛里买了个ZR-WF200,复位键长按复不了位。卖家说要通电5分钟后长按10S以上才可以复位。
还没空试验,为啥要 ...

如果是真的,可能是复位键由系统控制,需要等系统启动以后才能复位

网友:
这是一个老古董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在2008年前后,国内开始流行tomato1.19版的固件,记得还有个512纪念版;tomato的qos确实做的不错,汉化 ...

当年tt火主要是多wan,那个小带宽的年代,多拨就是救星,直到现在多wan表现最好的固件依然是tt

网友:
早期家里根本没多少设备,01年通宽带时候家里只有一台电脑,08年为了多拨买魔改网件614是我买的第一个路由器,那时候家里有2台电脑,1台下载机,1台萝卜头50m和一个psp,在当年已经算设备多的了,之前是接交换机各自拨号,08年所谓给奥运让路网速大降只好玩多拨

网友C:
刚接触的带智能流控的路由器就是NR285P,还是用普联路由器硬改的,后来又接触磊科与360合作的NI360,智能流控不错,但是现在时候容易CPU满载,满载的时候流控效果就不好了,后来接触硬改NR285G,没有测试它强不强,因为那时候已经不跟别人共享宽带了,再后来就是K2P高恪固件,效果很好,就是前期的固件对宽带分配不合理,闲置的宽带不能分配给下载的用户,后期的固件就解决这个问题了,现在呢已经用上软路由了,性能好又稳定,所以现在已经不研究路由器了,

网友D:
之前网吧确实,一台电脑看流媒体,就容易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接触的带智能流控的路由器就是NR285P,还是用普联路由器硬改的,后来又接触磊科与360合作的NI360,智能流 ...

用啥软路由?

网友:
ikuai软路由

楼主:
鸡哥也做路由器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网吧确实,一台电脑看流媒体,就容易卡

上世纪

网友(2025-03-28):
这东西我还在用,USB共享

网友:
现在只值10块 千兆的220G主控是7621也只值50块,这个是7620主控拆掉闪存就是5口交换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