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丰田遥控钥匙和电驴电源转换器

楼主(2024-10-23):
书从何起,废话可别乱说,说是吹牛被打脸,一篮子又一篮子的供起,还真红了2星期了,这回真不知该说好还是不好了,得了,都是捡的垃圾,为拆而拆,其他不懂,将就看看,有请主角,拍2图蹭一帖。

3下5/2,开壳

松下的电池

大脑芯片BU9871FV

箭头所指,这玩意是不是也是晶振??
另一把应该是电驴上的。

没咋看头

都是一个芯片搞定

最后拆电源适配器

开了,没咋可说的,整流桥防反接,SL3041宽电压降压型驱动,无脑Mcu数码管显示输入电压。

就是典型电路,还是挺好的驱动,电压可调,

用来作电压表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以前改过一个类似的,这个就先不动,毕竟什么都是好的,装回。

就这样,谢谢观看

网友:
电流还不小

网友:
电驴的USB转换器看起来还不山寨呢

买过外观类似的,估计是电源波纹不行,充电的时候,触摸容易失灵

网友A:
好奇里面的电池能用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奇里面的电池能用多久

老式被动的遥控器正品电池按年计算。

新式的双向通讯的那就短了,即使是正品容量比这个还大的,照样三四个月。

网友:
你箭头指示的就是晶振,是遥控用的声表谐振器。

网友:
纹波太大了

网友:
箭头指示的是晶振

网友:
是不是有些汽车钥匙价格很贵?

网友B:
有电路图的都加入淘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电路图的都加入淘帖。

这收藏的淘帖是你个人的嘛?还是什么回事??为什么我见有些收藏不见有提醒消息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收藏的淘帖是你个人的嘛?还是什么回事??为什么我见有些收藏不见有提醒消息呢, ...

淘贴就是一个集合,把自己喜欢的,分门规类收集在一起。
有新帖了,加分呀。

网友:
箭头指的是陶瓷滤波器吧

网友(2024-11-24):
丰田钥匙的防水做的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