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可调电源简单拆一下

楼主(2024-10-23):
因为之前自己改的明纬数控电源不是很好用,就想着买个可调电源。

到手后发现正负极对地有14v交流电,问了厂家也说正常是虚电也就没管他。在后续的使用过程中发现电流不准,于是联系厂家技术校准,结果校了一半单片机程序丢了,于是只能发回去换了一台。
到手就简单拆了一下
电源管理芯片是tl494

单片机拍了个照

最后在输出负极跟gnd直角串了个电容,治好了我这该死的强迫症

网友A:
目前个人接触到可调做的最容易的是TL494方案.

网友:
比变压器节能

网友:
开关电源最好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个人接触到可调做的最容易的是TL494方案.

的确是这样。

网友:
第一台还是有问题

网友B:
换了一台OK了

网友:
多少V多少A没说啊

网友:
建议在标题注明品牌型号,方便其他坛友参考

网友:
我的维修电源是工频变压器线性电源,觉得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了一台OK了

换了一台也是一样的,负极跟地线之间串了一个电容

网友:
这种不知名厂家还带校准

网友:
维修电源用工频变压器线性电源比较好!

网友:
整体看起来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个人接触到可调做的最容易的是TL494方案.

我这里到手到哪800W70伏的,自带辅助电源,基本就是加两上电位器一个表头就成了,比明纬更加好改。正在买表头。

网友:
接个对讲机试试,一发射就重启

网友:
外观还挺漂亮的

网友:
面板显示让人眼前一亮,较符合审美观点

网友:
是的!目前个人接触到可调电源做的最容易的是TL494方案.

的确是这样!TL494 成本低容易采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