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两电容小强点焊机效果测试

楼主(2024-10-23):
好像是前年买的,点0.25开口镍片焊点白亮(最后两张),扯的时候负极都扯变形了。铜是0.15镀镍叠0.1铜。

楼主:
4个228mos管,16平线

网友A:
点了一秒钟吗?

网友:
点焊效果很好,接近六个电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了一秒钟吗?

因为没那么久,用的119档,最高120,它不显示毫秒,估计在50-60毫秒

网友:
超级电容用10平线可以了

网友B:
我有4个150000uf35v大电容不知道并联做点焊机行不

楼主:
引用 楼主:
因为没那么久,用的119档,最高120,它不显示毫秒,估计在50-60毫秒

打错了,是估计没那么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4个150000uf35v大电容不知道并联做点焊机行不

要测量一下电容的内阻才可以判断,一般容量这么大的电解电容,质量好些的内阻也能达到十几毫欧,4个并联就可以达到几毫欧,可以用来做点焊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