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哈哈,坏了的电子玩意儿,能修,部分也不值得修,修好也会再坏

楼主(2024-10-23):
哈哈,坏了的电子玩意儿,特别是低价的,本身成本就压的低,能修,部分也不值得修,修好也会再坏。

比如计算器,笔画一些不显示了。

比如电子日历,电子温度计/表。比如小风扇,CPU风扇。。
电脑电源。。

UBS线。
5V充电头。  LED灯泡

网友:
压的再低也得花钱

网友:
很多维修就不是旨在省钱,而是修好后的成功感

网友:
很多东西修好以后还能再用的,新买的质量也不咋地

楼主:
哈哈,坏了的电子玩意儿,特别是低价的,本身成本就压的低,能修,部分也不值得修,修好也会再坏。本身材料都很烂的。

还好,这些屁玩意儿,都小小的,不占地方

比如计算器,笔画一些不显示了。

比如电子日历,电子温度计/表。比如小风扇,CPU风扇。。
电脑电源。。

UBS线。
5V充电头。  LED灯泡

网友:
就看修和重买哪个划算,就说led灯,之前家里买的led射灯三年质保,2年不到坏了一个,商家说可以免费换新,但是来回运费要我承担,算下运费都要20了,新买个灯也就40不到,自己拆开看了下是led灯珠挂了,搜了下同款5块多一片,果断买了几片回来换,这种时候明显自己修划算

网友:
当时要是买的价格高的电子产品坏了还是需要修一下的,修好了也不应该那么容易坏啊。

网友:
会动手的还是尽可能修,不修觉得心里不舒服,尽管有时花太多时间不值得。

网友:
哈哈!动手能力强的,家里一般没有新的家电,修修补补又三年!

楼主:
吧我那摇摇欲坠的DM3218钳形万用表搞好了,电路板是靠海绵压着的。

网友:
动手能力强的,家里一般没有新的家电

网友:
好水的一贴

网友:
修好了有成就感啊,虽然回头一看,不如买个新的了

网友:
在这个坛子里的朋友大部分是因为爱好的原因吧,不管值不值得修,先动手再说

网友:
该扔就扔了,要不工厂商家怎么运行下去。

网友:
看值不值得修,有些东西修的成本都可以买新了,自然是买新的好

网友:
我有两件新的电子产品,还没用就坏了。一个是公牛纯铜点烟器,干活时短路了,忘记另一个插座里有刚买的点烟器。二是雅格电蚊拍,75元买的,只打了5个蚊子,后来发现不能用了。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我的维修止步于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