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小山DIY:多年前的手机万能充外加线夹,物尽其用

楼主(2024-10-24):
多年前的手机万能充,本来是自带活动夹,可更换手机电池的时代用来充一堆的备换电池很欢快(尽管充电速度慢)。

不过由于某些原因导致塑料夹部分损坏,自己也还舍不得扔掉(怀旧+应急激活一些暂时饿肚子的锂电池还是有点作用)。

本来打算正负极都类似改的充电宝板子一样上鳄鱼夹,奈何手头上只有一个黑色的 :(    考虑到很多18650或者16340、14500这样的柱状锂离子电池是金属外壳(含铁或镍,可以磁吸),所以把拆环形吸顶灯的强磁铁i利用上,搭配着一个接线柱的端子以及导线一起糅合出一个长脚四不像。

插到电源插座上,检测灯(最左边的红色)与饱和灯(最右边的绿色灯)亮,可以充电的电池在充电过程中,中间的绿色灯闪烁。。。

陪伴自己走过很多年的装备又可以继续在其它领域发挥作用,也是一种缘分吧。

网友A:
这个只能说应急使用一下吧.这种充电器有的好像可以正负极自动转换

网友:
还不如大号衣服夹子

网友:
这种万能充截止电压都基本偏高,手机电都带板还能凑合

网友:
把内部电路还是改成4056吧,最起码截止电压稳定啊

网友:
家里还有两个,

网友:
多年就开始用3,人懒还马大哈,这玩意适合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能说应急使用一下吧.这种充电器有的好像可以正负极自动转换

必须的,没有极性自动转换就不能称为万能充

网友:
手中好像还有2个壳 还有4056板,懒得弄

网友:
道路千万条,条条通罗马!

网友:
这种万能充还是有用武之地的

网友:
物尽其用,绿色环保,值得推荐。

网友:
丢了电池仓的蓝牙耳机可以用万能充来充电。

网友:
这办法在刚玩18650时用过。

网友:
上古神器了

网友:
以前百花齐放

网友:
注意有的万能充截至电压高,不安全。使用前量量电压。

网友:
饿死的电压为零的万能充怎么检测极性?

网友B:
这个输出电压5V,电池不带保护板小心充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输出电压5V,电池不带保护板小心充爆

嗯,看了标签,说是输出4.2V 300ma(MAX),如果真是这样的小电流应该还好,改天用万用表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