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江岳数显电动车充电器拆解

楼主(2024-10-24):
智能数码显示,主板做工一般,有一个温度传感器,据说可以根据温度实时调整充电电压,电流保护电池

网友:
EMI都省了,其他感觉还不错

网友:
带温度补偿呢

网友:
做工还行,用料有点省了。

网友A:
这类充电器一般是后装自己适配的吧? 带数码管可以调整适用于不同电压的电动车?

网友:
散热器挺厚实的

网友:
做工一般,用用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充电器一般是后装自己适配的吧? 带数码管可以调整适用于不同电压的电动车? ...

数码管只显示电量比如11% 50%

网友:
这个进度显示的判断原理是什么?

网友:
原理可靠么

网友(2024-12-12):
散热片厚实,省了EMI,做工不错。

网友:
散热片厚实,就是节省地方有点多了

网友:
咋么这个充电器和我前天在网上买的  说是三段式脉冲修复电瓶充电器内部构造一样呢

网友B(2025-08-19):
你是指那个黑色的NTC吗,该NTC有具体型号吗?

网友:
一般用的是10K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指那个黑色的NTC吗,该NTC有具体型号吗?

一般用的是10K

网友:
做工一般般吧,能用就行。

网友:
听名字高大上的,拆开看一般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