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修水侦探2代水质TDS测试杯子

楼主(2024-10-24):
用了好几年,最近oled屏幕显示异常出现水平有些行不显示于是拆机尝试维修,拆机后发现主板未进水,屏幕是通用的0.69寸12864oled屏幕,主控为ssd1306。这是旧款,新款的三代升级为笔款式了。

唯一缺点:每次用都要先充电,关机待机每次都把电跑光。

直接上图:

屏幕由白色更换为蓝色,规格如图留给需要的坛友作为维修参考:

维修好了后的效果:

有同款的举个手,大家友善的留个言点个赞吧!

网友:
不如搞个开关,直接把电池断开。

网友:
厉害,竟然找到通用屏

网友:
三项测试,高端玩意

网友:
给电芯加个硬开关

网友A:
是电池自放还是待机功率过高?

网友:
能测这么多项啊,屏幕是进水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电池自放还是待机功率过高?

买回来就这样关机后静态功耗高,应该是设计缺陷。为了不影响精度与防水就不改装了。

网友B:
检测哪些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测哪些项目?

主要测量三个参数,一楼第一张图片有介绍

网友:
不够麻烦的

网友C:
DTS值是否能校验,我买了一个,很一般的测试仪。用了好几年了,也拆开修过。我不知是否准。反正我家的纯净水值,总是在30左右,这次我刚换了三个滤蕊,一个反渗透滤蕊。拿表一测,还是31。我这知道是水的电阻值。但不知道怎样校正。

网友:
查找自放电过大的原因

网友:
越高端的越容易出问题,一直用简单款的,安逸

楼主:
引用 网友C:
DTS值是否能校验,我买了一个,很一般的测试仪。用了好几年了,也拆开修过。我不知是否准。反正我家的纯净 ...

需要定期校准的,说明书中提到用娃哈哈或者怡宝校准

网友:
检测出来也是无耐!自寻烦恼,换句话说去,RO膜过滤后一般没问题

网友:
天天用的话加大电池

网友:
感觉就是智商税

网友:
2电路板插脚连接好长,适合用排线。

网友:
类似水侦探这种准确吗?好像卖得不便宜,现在都是笔式
有懂行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