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FRIEND F456重型电烙铁

楼主(2024-10-24):
昨天拆解邦可60w内热型烙铁 今天拆解一支福兰特F456重型烙铁 同样的60w

和邦可对比一下 大小基本一样

型号F456 功率60W

烙铁头和邦可对比短那么一丢丢

重量两者基本一致40克左右

发热芯比邦可细点

插接座带地线弹簧

手柄材质一样也是电木

发热芯冷态阻值大一点 233欧

冷态功率差不多也在200w左右 发热太快没拍上

最后亮明正身

网友:
比我几块钱的烙铁强不少

网友:
此乃大锅重器啊

网友:
此乃工业专用产品

楼主:
这个做工超级哇塞,这个基本换个标就是hakko456 。烙铁头也很强悍 跟进口货效果几乎一模一样。耐烧 上锡还好 同样烧不死。关键是全新的也超级便宜。

网友:
遥遥领先啊!

网友:
这种比较便携

网友A:
比较好奇,这种大功率大个子的电烙铁用在什么地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好奇,这种大功率大个子的电烙铁用在什么地方呢?

大型端子 屏蔽罩 底盒之类

网友B:
看来,表表的防尘设计是相当复杂和重要的。

网友:
质量不错看上去行

网友C:
和普通洛铁也没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较好奇,这种大功率大个子的电烙铁用在什么地方呢?

锂电池端子焊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型端子 屏蔽罩 底盒之类

感谢楼主科普,因为看这种大个子电烙铁明显头子太大,用在普通电子元件焊接上明显不是太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表表的防尘设计是相当复杂和重要的。

炮灰表  用的比较多  走南闯北,爬高上低。一个工具你用它,才能体现其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普通洛铁也没差

这个做工比较好 关键是头子好 ,不用考虑烧死不上锡的问题。

网友:
好货还真不少啊。

网友:
速热烙铁体力小功率大,不过这玩意体力大存热多,不容易掉温度

网友:
还没有t12烙铁功率高

网友:
这么好的产品 多少钱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