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HD3060上盖关闭困难修复

楼主(2024-10-24):
拆开检查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底部螺丝拧紧拧松都不能解决问题,仔细检查后发现因使用时间长了煮饭时有温度导致上盖前面卡扣的地方变形向下弯曲,而四周都有较宽的缝隙。用锉刀搓掉一些再用砂纸打磨光滑解决了。现在可以轻松盖好。
看来品牌使用时间长了也是有问题的。

网友:
颜色真的不好看

网友A:
跟这个比一下,就知道咋回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这个比一下,就知道咋回事了

哈哈哈,难看

网友:
还是国产便宜这个的多少钱

网友:
飞利浦家电种类真多。

网友:
贴牌的产品 质量一般般

网友:
飞利浦小家电

网友:
大力出奇迹,高温易变形,能修复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