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新买的几盒磁带,给大家伙看看,羡慕羡慕

楼主(2024-10-24):
收了几盒二手磁带。活了大半辈子,才知道磁带的世界曾经这么丰富、这么豪华过。

两个版本的sony EF 平价货

casio、红索尼

两个版本的红索尼

富士的

老TDK D60

这个好,索尼的HF-X高端一类带

这个是真好,TDK的AR-X 顶级一类带

少见的先锋 高端一类带

老索尼C系列,不便宜

飞利蒲的 SQI 高端一类带

AGFA 的FERROCOLOR 系列,也不便宜

网友:
贵不贵,多少大洋,咋播放

网友:
TDK  Sony EF的曾经买过

网友:
还有火柴盒大小的磁带

网友:
手中还有几盒磁带,都在睡觉,现在机器都没有了

网友:
以前学习英语剩下的磁带一大堆,现在都没有用了还占地方。

网友:
什么价,给说说

网友:
索尼的HF-X当年一盘近30元。

网友:
高级磁带,不生产了

网友:
我买过TDK磁带。楼主的磁带养眼。

楼主:
第一图面下面的九盘带子花了我168大洋

网友:
我还有几盘盗版音乐磁带,在抽屉里睡觉了。

网友A:
恭喜你,也收了那么多的磁带。这些都是60分钟的,你见过90分钟的磁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你,也收了那么多的磁带。这些都是60分钟的,你见过90分钟的磁带吗?

120分钟的都有,用的少。一般来说60分钟的带子带基比90分钟的带子带基厚,比较耐用。

网友B:
说说高端的和普通的区别,60分钟和120分钟的区别。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说高端的和普通的区别,60分钟和120分钟的区别。谢谢!

区别在于频响上。比如SONY EF系列和TDK D系列就是针对大众市场的产品,录音时高低频会有比较大的损耗,所以更适合录制人声等中低端市场。不同厂家针对不同材料开发的磁带的频响带宽进行分类,就形成了高中低端、一二三四类磁带。一般而言,相同的磁带盒子,能容纳的带长是有限的,要装下120分钟的带子,就只能用通过更薄的带基来实现,带来的后果就是上面的磁性材料厚度减少,播放时更容易被拉伸,带子相对而言也更容易出现绞带等问题。

网友:
以前我还有过一盒sony的金属磁带,那带子的颜色不是褐色,而是亮银色,感觉音乐效果都要好一些。

网友:
满满的回忆。。。现在市场上的金属磁带售价也不菲吧

网友:
这些除了做收藏,还有什么用吗?

网友:
真不少啊,俺扔掉的都不止这些  没啥用了占地方,除了怀旧。

但磁带的音质实在不敢恭维啊,当年听音乐耳朵实在遭罪 现在随便一个华强北耳机都吊打当年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