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路由器中兴E1600天线断了,想换买不到同款天线,怎么拆

楼主(2024-10-24):
就是这货,变三脚猫了,底面俩螺丝拆掉一顿撬就开盖了,断了3个卡扣

有人说灰色线是2.4G用焊的,黑色线是5G用扣的,不知道每个品牌都是按这个规范吗,反正这款都是扣的,那么最右边的是2.4G还是5G呢?本想拆开其它天线看看外观来判断,撬了半天也没发现破绽,各位一般是怎么拆的支支招儿

万能宝上也没搜到这种款式的天线卖,基本上都是SMA接口的,你们知道哪有卖的吗

网友A:
拆都拆了,都改了SM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都拆了,都改了SMA吧

这个机器我觉得不值得这么干

网友:
这玩意儿咋弄断的,少一根会影响使用吗?
单根买不到,买一个旧机器拆

网友:
PCC呢,不是很多吗

网友:
线的颜色每家都不一样,只是区分2.4g和5g而已,
我给你做四根外观一样的,整套换掉

网友:
去宝那买全向天线和 RP-SMA接头 安装就行

网友:
把对角的另外一根也拆掉改内置不就美观了

网友:
买个旧机上拆

网友:
断成什么样?粘下凑合用嘛

网友:
少一根也能对付用

网友:
网上有卖这种天线的!!!

网友:
一个放家里用的设备,就不要那么折腾啦。

网友:
1200M的路由器值得如此折腾吗,断就断吧,又不是不能用,实在不行用一条1.5平方铜线在筷子上绕圈再套上黑色热缩管焊上完事

网友B:
前年同款路由器,交话费送的,直接挂咸鱼140同城自提卖掉了!!

网友:
尖嘴钳夹着机器上天线底座里面的两瓣塑料卡,夹的直径小于底座管子时,外面用力一拉就下来了。

网友:
我有个伊拉克成色的。你可以买个转接线,装什么天线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年同款路由器,交话费送的,直接挂咸鱼140同城自提卖掉了!!

我之前捡了一个,160本小区卖了

网友:
又不经常移动,打点胶粘上就行,或者直接不用管,信号基本不会有影响。

网友:
不影响使用就不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