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赛品SP-801镍氢电池充电器

楼主(2024-10-24):
怎么感觉这么不靠谱呢…

网友A:
看看产品还是很好的,多看多知。

网友B:
外壳8个灯孔,里面4颗指示灯,希望别是没有均衡2串镍氢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产品还是很好的,多看多知。

说是500毫安,8颗就是4a…1.5*4=6w?

网友C:
这充电器感觉还可以,功率也够用

网友D:
两串×4,应该标示2.4V×4.
LM324组成4电压比较器,单纯通过电压来转灯。
傻充无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充电器感觉还可以,功率也够用

感觉功率有点不怎么靠谱,还有停充也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工好差

对啊,所以想着拿来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串×4,应该标示2.4V×4.
LM324组成4电压比较器,单纯通过电压来转灯。
傻充无疑…… ...

三洋和cs2a都没有带只能先过渡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壳8个灯孔,里面4颗指示灯,希望别是没有均衡2串镍氢充电。

就是两串的,均衡…你想多了…

网友:
进来学习,做工很一般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三洋和cs2a都没有带只能先过渡一下了

小黄鱼上CS2很便宜啊。我上次入手3个(为了均摊运费)

网友F:
实际靠谱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黄鱼上CS2很便宜啊。我上次入手3个(为了均摊运费)

关键就是这个它是捡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实际靠谱么

只是说能用,具体啥情况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黄鱼上CS2很便宜啊。我上次入手3个(为了均摊运费)

cs2a我有俩,三洋有一个…都没有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