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工厂生产用的东西,液晶屏快坏了,找不到替换

楼主(2024-10-24):
最近经常白屏,就是用着用着屏幕就白了,断电重启能恢复,拆开看一下,液晶屏是这样的排线连接的,30pin

这是屏的型号,问了马宝几个卖家,都是配不到这款

拆下液晶屏从电路板分析一下,1,3,17脚是vdd,2,15,16脚是vss
看一下跟st7565r控制芯片的接口很像,于是买了一片30pin的屏来测试,结果并不显示
以下是所购液晶屏引脚定义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排除厂家故意的自定义协议,还有可能是那种控制芯片呢?
如果就是厂家故意自定的协议防止第三方更换,那么可不可以只换屏,保留原控制芯片呢?

网友A:
断电重启能恢复的话应该和屏关系不大。

楼主:
注意看一下屏接口上面的3个黄色钽电容,对应引脚10-14,跟7565定义的3个电容正好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电重启能恢复的话应该和屏关系不大。

对了,感觉还跟空气湿度有关,湿度高的时候更容易出故障,并且不是第一个出同样的问题了,看黄鱼上有专门修这个的,换一个屏要价300,说是通病。

网友:
是不是哪个电容处问题了,电吹风试了吗

网友:
也认为断电重启能恢复的话应该和屏关系不大

网友:
300确实不好挣,楼主加油吧

网友:
屏幕应该还能继续拆,里面还有电路

楼主:
各位各位,不纠结断电重启的问题,现在是想找到屏的代换品,刚又问了一下黄鱼,回复就是屏的问题,他也没有完全适配的屏,需要修改硬件电路以适配他的屏。

网友:
明细是电容问题啊
液晶屏幕咋都不会坏的

网友:
重启能显示,那基本上就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这个只能找厂家了

网友:
屏幕应该没问题,应该是机子固件出问题了

楼主:
好吧,既然你们都认为不是屏的问题,那就算了吧

网友:
如果是通病就先按通病修理方法处理吧

网友:
按理说这种屏很难坏,先查一下周边电路再说。

网友:
同意楼上大神们的意见

网友:
屏一般很少坏,几元钱买个屏排线洛铁压头,把排线cof重新压一下

网友:
做工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