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松下电动牙刷dm71换电池

楼主(2024-10-24):
查了一订单这个牙刷是2016年买的,到现在已经8年多了。

现在电池不行了,每天都要充电,记得之前可以十多天,多多4块6到手一节800mAh的AAA充电电池。号称原装的17块,没买,先用这个试试看再说

做工还可以,螺丝下面还有防水胶圈。

后盖也有防水胶圈。

取下后盖可以看到无线充电线圈了

两边有卡扣,来回撬几下就可以取出主体了

看看里面,没有进水的痕迹,这点不得不说,小日子的质量还真是不错,当时考虑了飞利浦,但是飞利浦有进水的通病,所以放弃了。

换好的电池,内阻仪在公司,急着用也没测内阻多少。

拆的原装电池,感觉像漏液了

现在电商也太卷了,4块6还送一个螺丝刀和一段焊锡,虽然这个也不值多少钱

不知道还不能再战8年

网友:
靠塑胶杆子传递扭矩能行么?

网友:
构造很奇特

网友:
质量不错,还可以用几年

网友:
真是不便宜

网友:
我有一个更早的松下电动牙刷,开关是左右转动的,就是这个位置时间久了漏水,也换过一次电池,震动方式跟现在的超声波震动差太多了,淘汰了。

网友:
8年不漏水,这质量,得服。

网友:
松下的刷头29元/个,没找到便宜的

网友:
后换的电池没看到8 年肯定是不成,1-2年还可以吧

网友:
电池不错,用这么多年

网友:
镍氢电池?恐怕刷不到8年,2-3年应该无压力

网友:
80mAh我信的哈哈

网友:
一家的产品有一家的配件,各不相同,更换挺难

网友:
这个比较难换呀!!!

网友:
这个质量真好,用的素士的X3,之前的1支进水挂了,后面这个每次用后擦净表面的水,4年多了也没问题,也是电池衰减了

网友:
厉害用了这么多年啊

网友:
有螺丝比较友好 不用硬撬了

网友:
顶上还是有转子马达。现在有种叫扫振那种,不知好不好用

网友:
4块6的电池你也敢买,佩服,最起码要买GP的,或者爱乐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