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高速电机这种碳刷正常吗

楼主(2024-10-24):
小电机转速时快时慢,我以为是电池老化。换了电池还是不行。拆开发现碳刷怎么不是对称的,都是这样吗

网友:
算正常吧?   等大神回复

网友:
装上整流器就基本对称了,比较奇怪的是下面的电刷弹力明显比上面的弱,但磨损反而更大

网友:
磨损不一样啊,估计调整也不行

网友A:
这个磨损程度差异还是有点大的,难道是弹片压力不同造成的?速度问题应该跟碳刷关系不大。

网友:
弹簧片的压力不均衡么?差别有点大啊

网友:
还算正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磨损程度差异还是有点大的,难道是弹片压力不同造成的?速度问题应该跟碳刷关系不大。 ...

仔细观察猜测转速不稳大概率是换向器磨损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