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 转盘上的 弹片,刀片 应该没有办法自己做?没有卖的?

楼主(2024-10-24):
修个胜利的破破表,现在一个弹片卡坏了。

K5,K6  没有了,电阻挡没有了。

给摇摇欲坠的胜利DM3218自动量程钳表 万用表换背光液晶偏振片 难度真高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575644

网友:
找个更破旧的表拆弹片

网友:
这种需求量极小的东东估计没卖的吧

网友:
淘个旧表试试

网友A:
我以前都是买垃圾表拆的。

网友:
淘宝上多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都是买垃圾表拆的。

好方法,我也喜欢这样做,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
用黄铜片自己作也可以的!!!

网友:
磷铜片都不一定适合!铍铜肯定可以,但加工铍铜要小心中毒!

网友:
淘宝有镀金的弹片在出售,不过是只有一种标准规格,如果万用表是非标的就很难买的,只能拆旧了

网友:
小黄鱼上找找看

楼主:
这个最外侧的K5,K6弹片,本来加工的就不合格,短一些,还有一段很容易断。

楼主:
是不是啊。。。。干脆收烂表,,,还能拆很多元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啊。。。。干脆收烂表,,,还能拆很多元件

闲鱼上有卖的,价格不贵几毛一个,两联三联的各种宽度都有,就是运费太感人了,综合起来还是买坏表拆件合适。

网友:
能修就修,不能修等机会,先扔一边,碰见了合适的再修,专门买配件的话感觉有点亏

网友B:
以胜利和优利德的为例,V片中间的卡位槽有1.0,0.7mm(很长时间了,不一定准确)的规格,非标的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胜利和优利德的为例,V片中间的卡位槽有1.0,0.7mm(很长时间了,不一定准确)的规格,非标的难找 ...

是的,小破表来来回回的搞,真不如买新的。

网友:
有弹片卖加邮费。还不如买台二手表或便宜的表拆呢。

网友:
这东西一般是磷铜,高档一些的是铍铜

你可以买点厚度合适的磷铜片自己配腐蚀液,盐酸+双氧水就行,描好需要的形状自己腐蚀一下就好
不推荐铍铜的原因是那玩意定型的时候需要热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