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捡到一张铭瑄显卡

楼主(2024-10-24):
前一段时间检到一个显卡,一直没有心情发照片。
过完节了,心里空空的,所以才来发照片。

网友:
没有风扇,被动散热。
没有外接电源,亮机卡。

网友:
个头不小,还占用两个插槽,无风扇的被动散热——差评,哇哈哈

网友:
感觉像是进过水了。

网友:
GT210,,,亮机卡中的亮机卡,,纯亮机用。

网友:
喜欢被动的安静

网友A:
这么容易就能捡到,估计也就看看,不能用吧

网友:
这都不拆一下么

网友:
这玩应都能捡到?!!!

网友:
看这个样子,估计点不亮了

网友:
传说中的拔掉显卡以提升性能?

网友B:
散热器值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容易就能捡到,估计也就看看,不能用吧

其实捡到了一台电脑,然后从电脑上拆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散热器值钱。。。

散热器能卖5块钱吗?

网友:
心理空空的才想起 数码之家

网友:
全被动散热不打开都知道只是一个亮机卡了

网友:
这卡能打赢7300GT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