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做个充电宝还是透明的

楼主(2024-10-24):
做个充电宝,电池用个几年还是好的。原装电池一个三十五元。这几个也要好几百了。

网友A:
外壳是电池收纳盒吧?

网友:
自己折腾的好用!

网友B:
过来人认为烙铁焊的18650死得快。
手里废了好几十个都是用烙铁焊的。

网友C:
网上的工模可能会方便一点

网友D:
不方便,火车,飞机不让带

网友:
在家用还好,移动出去麻烦,特别是公用交通工具。支持折腾

网友:
不知道那个控制板在哪里搞来的,看起来挺好,但肯定不能上飞机火车

但如果把电池改成可拆的了是不是可以分着上飞机或者火车

网友:
在家用还是很好的,不能上飞机火车

网友:
用透明材料自制电子产品的外壳比较好看,也好及时发现内部情况。

网友:
这个带快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方便,火车,飞机不让带

外壳贴20000mah的标签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壳是电池收纳盒吧?

是八节18650电池收纳盒,

楼主:
只能用小板子。5V3A的快充。 上面的大板子根本装不下,只宽了2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来人认为烙铁焊的18650死得快。
手里废了好几十个都是用烙铁焊的。 ...

拆机笔记本电池18650电池原装的点焊镍片都在,电线直接焊接在镍片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的工模可能会方便一点

工模也不错,这个要的就是与人不同,个性化。

网友:
这货自己玩挺好的,如果是我一定要上电压电流显示。(就是不能带上飞机了,注意登机前处理好。)

网友:
盒子是卡扣的,摔一下会不会就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