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源怎么调整电压

楼主(2024-10-24):
手上有个电源,标称输出7.5V 1A,现在想拿来应急冲下两串锂电,结果量了下,发现输出才6.8V,拆开发现后级用了两个431,试着换了第二个431的两个电阻,发现输出电压没变,不知道有没有知道的大神可以指点一下?

楼主:
431旁边那个2202原来是2701,神奇的是,我上错电阻,输出依然是6.85V

网友:
直接串联电池充电吗?很危险的啊

网友A:
你这个本就是一个充电器,分红绿灯,还有限流和限压功能,看电压应该是冲铁锂的!

楼主:
原来只要调整R脚的电阻就行了,电阻调整到22K和10K就能输出8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本就是一个充电器,分红绿灯,还有限流和限压功能,看电压应该是冲铁锂的! ...

电压无所谓了,现在已经尽在我掌握之中了

网友:
你这个7.5V充电器是给两节锂电池充电的,电压偏低只要改变与光耦相连的TL431上分压电阻,用可调电阻调到7.5V后,测量一下调节的阻值湿多少,再换成固定电阻即可。

网友:
线换回原来的电阻,在4位数字标识的电阻2端并联100k电位器,通电调节电位器,看输出电压情况,一般到431经过电阻到负极的电池并联电阻回升高电压,到正极的并联电阻会降低电压,你这个还有可能有升压,就是接上电池电压会升高,就比如48V充电器空载输出54v左右,充电电压慢慢升高最后转灯电压59.4v了

楼主:
我调到8V输出就好了,没必要冲的太饱

网友:
大佬 能请教一下华为的750w服务器电源 怎么改成13.8v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