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斜口钳的倾斜角度是厂家随便做的吗?

楼主(2024-10-24):
有的是这种倾斜角度很大的,而有的则倾斜角度很小,这个倾斜角度是有个标准,还是厂家随意的?

网友:
是厂家随意的, 与加工设备有关系, 一般相差不大.

网友:
这个没有CCC标准吧?

网友:
这东西有没有国标要求角度啊,应该没有吧

网友:
好像没有统一任证标准

网友:
角度太小容易刃口不齐,角度大了产品合格率会大幅提升!

网友:
斜口钳的倾斜角度是厂家随便做的吗  ……是

QB∕T 2441.1-2007 剪切钳 斜嘴钳
https://www.doc88.com/p-3327373112028.html

DIN ISO 5749-2006 ENG
https://www.doc88.com/p-31573725721603.html

网友:
不是随意的!而是根据不同的使用状况而定的!!!

网友:
这个角度应该是有个基本标准的吧。

网友A:
这种问题不用问的,肯定是根据不同需求而做成不同角度的,我还买过一个90度的,如图,由于剪塑料工具箱里的筋板。

网友:
这个应该有个标准吧?

网友:
这种工具没有什么国标,美标,欧标的,谁做的好看,实用,就算是完美的工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不用问的,肯定是根据不同需求而做成不同角度的,我还买过一个90度的,如图,由于剪塑料工具箱里的 ...

这种叫做顶切钳

国产的老斜口钳最常见的是45度角,后来改革开放才有了现在大把接近平口的斜口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叫做顶切钳

国产的老斜口钳最常见的是45度角,后来改革开放才有了现在大把接近平口的斜口钳 ...

顶切钳是这样的,二者有区别。

网友:
没听说有统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