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现在的净水器控制盒通电都是常亮,有改自动息屏的吗

楼主(2024-10-24):
买来的净水器控制盒通电常亮,这点让人受不了。问了几家店,都没有可替换的自动息屏版。之前的老净水机控制盒,除了功能全,还能自动息屏,不工作时不亮。现在厂家不知何原因不生产这种了。
想问一下,有没有改这种电路的,希望这里的高手提供一下技术方案,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A:
加个多普勒雷达控制板,调节到人在0.666米范围内才亮灯,不过板也是耗电的,可能是背光是10倍

网友B:
最便宜的办法:用NE555做个时钟电路,设置几分钟后电平翻转:高电平时显示,低电平时熄屏。
直到下次按键触发时,再进入循环周期。

网友C:
想办法降低点亮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个多普勒雷达控制板,调节到人在0.666米范围内才亮灯,不过板也是耗电的,可能是背光是10倍 ...

热释红外的微安级别的电流,这个比雷达的节能

网友D:
老净水机控制盒可以利用起来啊?不过我现在都不用控制盒了,但数字压力表也是长亮,很讨厌。

网友E:
改装需要修改程序或者重写程序,难度很大。可以用物理办法做一个垂直依靠重力翻转的挡板挡住屏幕就是了。

网友F:
黑色的电工胶布一扣,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多普勒雷达控制板,调节到人在0.666米范围内才亮灯,不过板也是耗电的,可能是背光是10倍 ...

好是好,控制盒也随时需要电呀,压力泵也会随时启动。所以总电源不能断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便宜的办法:用NE555做个时钟电路,设置几分钟后电平翻转:高电平时显示,低电平时熄屏。
直到下次按键触 ...

关键是要先找到驱动显示的信号是哪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办法降低点亮度

也得找到显示屏专供电源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净水机控制盒可以利用起来啊?不过我现在都不用控制盒了,但数字压力表也是长亮,很讨厌。 ...

老的在老净水机上用着呢,确实不错,不制水不亮,还有两路tds显示。不过现在的同款也没这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装需要修改程序或者重写程序,难度很大。可以用物理办法做一个垂直依靠重力翻转的挡板挡住屏幕就是了。 ...

很专业,应该是需要改程序。
倒是不担心亮光,主要是24小时常亮不符合节电的预期

楼主:
引用 网友F:
黑色的电工胶布一扣,完美

本来就在橱柜里挡着呢

网友G:
这个板子的程序是可以修改的,制水结束后一段时间熄灯,类似于屏保,一旦启动制水就恢复亮灯。只是这种板子很简单,所谓的屏幕只是一个图形贴膜,下面就是几颗LED灯,功耗极低,待机状态毫安级别的,加上一般放在橱柜里面,光污染的程度也有限,所以必要性不是很大。

怎么改?分析了一下楼主的板子照片,原理上与我拆解的板子类似,可以参考看看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7006-1-1.html

这个板子稍微复杂一点,看以下对比图:

给控制板用的FMD的16脚单片机,这块板不是直接由高低压开关控制泵和进水阀的通断,而是将高低压开关信号直接作为单片机输入,由程序判断开关状态,然后输出控制信号给继电器控制泵、进水阀和冲洗阀的工作或停止,并控制一些LED的亮灭来指示工作状态。至于换滤提醒,我看没有接水质传感器,估计就是了定时器,计时到工作时天数后亮灯提醒,或者就是个摆设,装个样子没有实际的作用。

到底怎么改?可以参考这两个帖子,编程把程序重新按自己的要求写一遍,烧录进去就可以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2249-1-1.html,用的是同一家公司的单片机,不同型号。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7385-1-1.html,这个帖子有具体方法,但程序要自己写。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的在老净水机上用着呢,确实不错,不制水不亮,还有两路tds显示。不过现在的同款也没这功能了 ...

现在的控制器倒是带TDS显示,只是常亮,好像有自动熄灯的控制器,我找找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很专业,应该是需要改程序。
倒是不担心亮光,主要是24小时常亮不符合节电的预期 ...

常亮也不好啊,光污染,还有光衰。

网友:
引用 网友F:
黑色的电工胶布一扣,完美

掩耳盗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常亮也不好啊,光污染,还有光衰。

感觉找到屏显供电脚,切断加个由高压电磁阀控制信号驱动的电子开关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板子的程序是可以修改的,制水结束后一段时间熄灯,类似于屏保,一旦启动制水就恢复亮灯。只是这种板子 ...

很好的技术指导贴,先慢慢消化。
等看明白了再来交流回复,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