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塔换电用了491个循环,还能用多久

楼主(2024-10-24):
                    之前在鱼上买了个二手铁塔60V20A,感觉不太耐用,卖家信誓旦旦说足容,使用起来不尽满意,昨天淘宝花了5毛买了个485转USB小板,连上我那个铁塔废电,发现我的用了491个循环了,拆开看了下做工还是不错的,就是不知道这种软包电池能循环多少次啊?

网友A:
淘宝花了5毛买了个485转USB小板

网友B:
磷酸铁锂电池也3000次充电寿命,均衡器很重要,它就是容易不平衡

网友C:
如果491个循环属实

那么按说铁锂循环可达2000次左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491个循环属实

那么按说铁锂循环可达2000次左右..................

20AH已经衰减到只剩15AH了,循环到1000次的时候容量可能不足一半了

网友:
数据可以随便改的   我的天邦达板子循环600多次   2万多公里    更本就对不上     公里数应该是对的   没看到哪里可以改    循环次数可以随便改

网友:
引用 网友D:
20AH已经衰减到只剩15AH了,循环到1000次的时候容量可能不足一半了

还有17.78

网友E:
还是测下内阻和容量靠谱,循环次数只说个大概

网友F:
我的21700锂电,4年了。1千个循环。容量没有明显的下降,就低温表现有点下降。夏天没感觉,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的21700锂电,4年了。1千个循环。容量没有明显的下降,就低温表现有点下降。夏天没感觉, ...

是三元还是铁锂?锂电不能低温充电,冬天充电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花了5毛买了个485转USB小板

是的哦,用的签到红包好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测下内阻和容量靠谱,循环次数只说个大概

内阻我有个内阻表测,这个容量我真没有办法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磷酸铁锂电池也3000次充电寿命,均衡器很重要,它就是容易不平衡

充电可以均衡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20AH已经衰减到只剩15AH了,循环到1000次的时候容量可能不足一半了

这个就不是很清楚了,只是理论,但实际状况怎么样,就不清楚了

铁锂我自己7月份也搞了2个,48V20A,16串,310到手吧,第一个是22年的,显示健康度96,声称容量19A,外观确实新

实际使用跑的里程,也确实可以,充满后,能跑50公里吧

第二个是21年的,外观没有第一个好,但也不错,健康度只有90,声称容量20A,充满后,能跑40多公里吧(也可能我这辆车比另一辆车老旧,比损耗电点)

电动车是小国标车

使用感觉,比原车48V12A的铅酸电瓶,好太多了...................

最最最坑的电瓶,莫过于48V12A的电瓶,跑不远,更换还贵。

例:48V12A更换一组,约240左右,但要是更新48V20A的,只比12A的贵50元,也就是290元左右。但20A的比12A的跑的远的远啊

导致12A的总是要充电

更新这个铁锂,成本并不多,48V12A旧电瓶,卖给修车店,可以卖120元。

买铁锂  310元  -  旧电瓶 120元 = 实际付出 190元

远远比更换一组48V12A新电瓶便宜,容量也比12A大多了,跑的也远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是三元还是铁锂?锂电不能低温充电,冬天充电怎么解决的?

三元锂,6并14串。一直是拎到家里充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三元锂,6并14串。一直是拎到家里充电的。

三元锂电池太危险了。

网友H:
拎到家里充电危险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拎到家里充电危险呀

磷酸铁锂问题不大,但是一般也是放在车上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三元锂,6并14串。一直是拎到家里充电的。

一千循环了,没明显衰减,质量还不错。

网友:
数据都能改,你可以把充满改成20,别的都能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