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行无忧!自制自补液防漏内胎,让旅途更安心(还有另外目的和妙招)

楼主(2024-10-24):
特别说明:难怪我这帖子加不了精,不知道是我没表达清楚,还是朋友理解的有偏差,还是请朋友们看看36楼回复和41楼的连接吧,如果看了这些还是没能让朋友们理解,那我可就无能为力了。另外,说腐蚀的朋友请你们说清用的什么牌子的胶水,虽然都是自补液,不同牌子的配方不一样,请你在说腐蚀的同时把胶水的牌子说出来

经常骑车的朋友恐怕都有过这种经历,就是当你跟朋友们正在惬意的欣赏美丽风景,骑兴正酣的时候,突然发现车子走不动了,车把也难以控制了,怎么回事呀,啊!原来是轮胎没气了,而你又处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尴尬位置,恰好呢,工具还没带全,好心情是不是瞬间就烟消云散了,最后只好求助“货拉拉”。
难道就没有什么好办法了吗?
有的,有的,今天咱就用轮胎自补液做一套防漏内胎,从此就可以安心骑车,不怕扎胎了。
材料准备:
美嘴内胎两条,气嘴工具一枚,自补液一瓶,扒胎工具一套,气泵或气管一个

两条美嘴内胎
最好用专用的气嘴工具,咱不是专业修车的,就用下边的镊子做工具了

用这个镊子可以完美拧开气嘴

网购自补液,一瓶就够了,每个内胎用半瓶

用了红包还是很便宜的

扒胎工具

气泵

说起材料准备了,咱就得说说另外的目的了,其实,自补液8月份就买好了,因为车子换了新内胎后一直没出问题,专门做防漏内胎太麻烦,就一直没动它,今天另一个胎也没气了,正好动手,试试这个自补液效果如何。那么上次为什么换新胎呢,因为,我换下来这条内胎,漏气了,而且不是扎胎而漏的。你可能纳闷了,没扎怎么会漏气呢。原来呀,是气嘴的金属部分与橡胶部分开胶脱离了,这个地方漏气让人很头痛,没办法补的!(题目所说的妙着就是针对这个问题,在后边你会看到怎么解决)今天自制这个防漏内胎也是想解决这个问题,试试自补液能不能从里边补住这个缝隙(这就是另外的目的),这条胎还没扎过,就这样扔了就点可惜。所以,材料中的内胎就不用准备新内胎了,正好用这两个老胎作试验,来验证一下自补液的效果。
制作方法步骤:
1.去除气门芯,放出轮胎内的空气。
2.倒置自补液瓶子,摇匀。
3.打开密封垫片,用导管套在瓶口和气门嘴上。
4.将自补液挤入轮胎内。
5.安装好气门芯,旋转轮胎几圈。
6.按照厂家规定的气压给轮胎充足气压,行驶两三公里让自补液均匀覆盖在轮胎内壁上,使修补更加牢固。

下边上照片看看具体操作

上次换下的气嘴漏气的内胎

网购的自补液

就是这里漏气了,橡胶和铜嘴开胶裂缝了

用镊子拆卸气嘴芯

完美拆卸

好像有点脏

擦净

看一下气嘴芯工作原理

下边扒另一条胎

扒胎工具,没工具可不行,扒不下来

充气检查,没有找到漏气之处

拆下内胎后用手摸,发现凶手

无皮那部分全扎进去了,好深

孔太小了,难怪发现不了漏气之处

把两条内胎气嘴芯都拆卸下来,准备灌胶

抽出导管

揭开密封垫片

套上导管

比划一下,套在气嘴上正好

把内胎内的空气排空(剩余少许,不然胶水会使内胎壁粘在一起影响灌胶),好灌胶。

灌胶前摇均,否则影响自补效果

瓶口向下将胶水挤入内胎,一条内胎半瓶即可。

灌完胶上紧气嘴芯

将上次换上的法嘴内胎取下

上次换的好胎,取下备用

同样方法灌入另一条内胎

两条内胎灌完,空瓶了。

上次换下的这条胎就是因为这里漏气,常规无法修补,正好验证自补液能不能补得住这里

这里自补液修补效果不好

这条胎质量不太好,加上使用电动气泵是拧接方法,因为这里开胶强度不够了,不但没补住,还出现了裂缝,这裂缝会随气压的大小而大小变化,所以,自补液对这种大小不定的孔或缝无能为力。
那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很让人头疼。开始的时候想用细铁丝缠绕固定密封,试验效果也不错,自补液能补得住,可是,使用细铁丝后,气嘴就无法穿过轮圈气嘴孔了,怎么办呢?!

小妙招来了,就是用下边这种细丝线,可别小看了这细线,它还真是轻松解决了这个难题。

用细丝线把气嘴橡胶部分与铜嘴部分缠绕捆紧,并在细线上边涂胶增加强度,这样充气气压高的时候这里也不会再膨胀了,这缝隙大小固定的时候,自补液就可以发挥它的功效了。

这细线可是立了大功了,不但可以紧固密封,还可以轻松穿过轮圈气嘴孔,它可是本帖的功臣,没有它自补液在这里无法发挥出来它的功效。

因为这个气嘴费了不少功夫

两条内胎灌胶后装车略过

注意事项:
1、制作中内胎一定用美嘴的,法嘴的无法通过气嘴灌胶;内胎质量一定要好,否则可能会连胎带自补液一起报废;灌胶前一定要摇均,否则影响自补效果;小心操作,防止溅在身上,胶水不太好清洗(虽然可以清洗掉)。
2、使用中因为有自补液的存在,就是扎胎了,漏气也不明显,可能会慢漏甚至不漏,所以要经常观察检查外胎是否有异物,及时清理。
使用效果:
正常情况下,使用效果非常好。但是,由于安装不到位或其他原因,致使内胎内侧(内圈,挨着轮圈部分)破损漏气的,修补效果不好,由玻璃碎屑等物造成的不规则的孔,效果也不大好,甚至无法自行修补。

听听这声音,嘎嘣脆呀,杠杠的

节目到了最后,一定会有朋友想了解自补液什么原理,那咱就科普一下吧。
自补液的主要成分:
包括橡胶纤维颗粒和胶水。橡胶纤维颗粒用于填补破洞,而胶水则用于粘合颗粒,确保修补的牢固性。
它的原理是:
通过利用轮胎内部的气压差,将橡胶纤维颗粒填补轮胎破洞,并利用胶水将颗粒粘合在一起,从而达到补胎的效果。具体来说,当轮胎出现破洞时,自补液中的橡胶纤维颗粒会填补住破洞,胶水会迅速将颗粒粘合在一起,同时利用轮胎的内外气压差,使橡胶纤维紧密附着在轮胎内壁上,从而实现修补效果‌。

自补液广泛适用于各种电动车(包括单车)、摩托车及中小型汽车橡胶轮胎,对直径1—5毫米左右的轮胎刺孔有特别效果‌。

看照片更能明了它的原理

这是瓶子里边剩余的一点,未干时的状态

几天后干后的样子,可以清晰地看到里边的纤维和橡胶粒了

它自成一层薄膜,这白色密封垫对它免疫,在内胎上应该紧紧地附着着,揭不下来。

至此,本贴全部结束,感谢朋友们关注!也欢迎朋友们一起探讨和分享更多的经验和妙招。

最后补充一下,有好多朋友说腐蚀的问题,你说腐蚀的时候说明你用的胶水牌子,跟我这个一样吗,是用于内胎还是真空胎,是自己亲自试验的,还是从网上查的,说清楚了让朋友们自己判断,不然会对别人产生误导

网友A:
据说自补液会腐蚀轮毂,是真的吗?

网友:
听说这种液体对内胎有腐蚀,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自补液会腐蚀轮毂,是真的吗?

腐蚀完之前,电动车基本也退役了。

网友:
办法多多,动手超强,摇身一变,又成修车补胎大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自补液会腐蚀轮毂,是真的吗?

现在改进的不少,我这个没问题,没味,不刺激皮肤。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m.weishi.qq.com/vise/share/index.html?id=7dQ84x2C21K0DcXfP

现在都改进了,再说我这个是内胎。视频是外胎

网友:
杜绝漏气,一路顺风,楼主办法好又多。

网友:
玛吉斯十字架胎,徒手顺便扒,不至于说的那么难,当然有工具就还是用工具方便。

网友:
按照我的经验来看,普通外胎就是太薄了,很容易被细铁丝之类的穿透(这个最常见),我以前也是困扰于扎胎,后来咬牙花大价钱换了两条世文的7级防刺胎,两三年时间都没再扎胎了,减少折腾次数确实很舒服。

网友:
虽然我不骑行,但是楼主的好方法可以考虑用到我的小汽车上,楼主写的帖子认真细致全面,收藏加点赞了!

网友:
我直接灌木工的白乳胶,水性可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自补液会腐蚀轮毂,是真的吗?

是真的,铝的铁的都腐蚀,搞得坑坑洼洼,铝的比铁的腐蚀更厉害

以前上班路上看见地上一块有射钉的木条,看见的时候已经来不及规避了,于是前轮提起了,后轮就被扎了,到做事的地方,用車樂还是回天的灰胶涂在内胎被扎漏气位置,然后稍微干燥不那么粘手的时候装回打气,跑了几天竟然不漏

网友:
真方便,买一瓶试试。

网友B:
俺的电动车加了自补液,把气门芯都腐蚀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的电动车加了自补液,把气门芯都腐蚀烂了

你买的什么牌子的?跟我这个一样吗?
请不要误导别人。

网友:
我原车的法嘴也是从根部分离了,几年了没有一个补丁。买了两根新内胎换一根另一根备用,这个方法对我这根内胎无效了

网友:
我还是不太明白 为啥要扒胎用自补液?
自补液不是为了户外不方便扒胎时的快补吗?

如果都扒出内胎了, 又看到哪里漏了,  直接一个胶片把内胎补上不是更放心吗, 还何必灌满一圈让它从漏洞里冒出来呢?
其它的气嘴漏了什么的 无法用胶片补的位置倒是可以参考.

网友:
自补液为什么只在破口处干了呢,如果是接触空气挥发的话,车胎里也有空气,怎么没挥发干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