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台式机机箱的前面板音频耳机插口很多都不支持高保真音频规范,所以不响

楼主(2024-10-24):
台式机机箱的前面板音频耳机插口不响?????

很多都不支持高保真音频规范,你的好机箱?

1.主板支持。

2.排线支持

3.破机箱,前面板音频插口,破插口不支持。

4.必须在系统里的音频驱动应用软件里设置。   BIOS里也必须设置。

这样迁就落后的AC97,然后,好像可以响了,和后面的,主板上的声音完全一样啊

补充内容 (2024-10-28 09:35):
5,现在的话,机箱,线,主板,都规范了,这种情况很少了。

5.笔记本的插口,更先进。

网友:
如果你手机支持HIFI的话推荐电脑装个SoundWire用手机放声音音质超好,我现在就是听手机。

楼主:
华硕主板如何设置前置音频为AC97模式

https://zhuanlan.zhihu.com/p/488178321

华硕主板目前所采用的声卡codec芯片,基本都是Realtek HD Audio的控制器,比如ALC887/892/1200/1220等等。现在的Realtek HD Audio的驱动,我们官网所提供的,也基本都是UAD模式的驱动,即驱动程序只提供了基本驱动框架,其他的配套应用,比如声卡控制面板等,都是基于UWP的应用。

网友:
有的前面就没有接线

网友:
机箱上的前置音频接口插头一般都是两个,AC97+HIFI.

网友:
BIOS里的声卡设置要和前面板一致,都是AC97或者都是HD。
音质无所谓,会响就行了,一般耳机听不出来。

网友A:
我的有点惨,华硕的B365主板,怎么折腾,前置也没声音。
所有的教程我都看过了,问题是,我装的WIN11,就没有出现教程上面说的那个设置面板。
放弃了,装了一个蓝牙,不连线了。

楼主:
之前一些型号的主板,BIOS里提供了前置音频面板模式的设置,可以选择为AC97。但是新出来的主板上,基本不再提供这个设置项目了。

那如果用户的机箱的前置音频仍然遵循的是AC97规格的,在这种情况下,前置音频输出接口就没有声音,即AC97模式的前置音频接口,是无法使用的。

如何让AC97规格的前置音频也可以正常输出?我们可以尝试安装HDA传统模式的声卡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有点惨,华硕的B365主板,怎么折腾,前置也没声音。
所有的教程我都看过了,问题是,我装的WIN11,就没 ...

你不了解你的机箱啊

楼主:
AC97和HD规范简介和前置音频接口的连接

https://bbs.zol.com.cn/diybbs/d34448_1471.html

三、英特尔高保真(HD)前置音频接口的规范要点
3-1、高保真音频(High Definition Audio
)的主要特点:
1、单工带宽就达到24MB/s,双工带宽达到48MB/s,
2、支持多通道的输入输出,支持32bit、192kHz的8声道(7.1声道)输出,支持DVD-Audio和SACD、多串流能力、杜比数字标准(Dolby Digital)和杜比THX环绕EX功能(Dolby THX surround EX),使PC达到家庭影院级的高保真音频系统。
3、支持音频插口自动探测,只要把插头插入任意一个音频插座,就会提示该音频设备接入,可以通过软件选择该插座对应的设备。
4、在麦克风支持上面,HD Audio提供了软件降噪功能、回音设置和对多拾音器的麦克风、麦克风阵列的支持。
3-2、高保真音频连接座的针脚定义:
为了与AC97兼容,高保真音频仍然使用AC97的10针连接座,如下图:

HD规范对针脚做了新的定义,对部分针脚赋予新的功能。HD的针脚定义与AC97的针脚定义对比的如下:

由于要和AC97兼容,10个针脚里第1、2、3、5、6、9、10虽然名字有所变化,其功能没有改变。仍然是用于音频输入/输出的。AC97规定1、3针是麦克输入,HD规定是模拟音频口1的左右声道,即可用于音频输入,也可用于音频输出。所以,1、3针仍可连接麦克输入。由于HD支持音频插口自动探测插入音频插头,就利用开关型插座的开关针脚作探测信号,第6、10用作返回探测信号,第4、7针用作探测信号。
3-3、前置音频面板插座的变化:
AC97规定麦克插座可以用非开关型的插座,因为这个插座专门用于麦克输入。HD规定这个插座必须用开关型的双声道插座,因为这个插座不再是单一的麦克输入,还可以用作音频输出。前置音频面板插座接线如下图:

四、AC97的音频面板接线如何连接到HD连接座上
4-1、接线
AC97的音频面板接线兼容HD。所以接线方式与AC97接法相同。如下图:

4-2、软件设置....只有MSI的主板设置,ASUS的米抓..
这样连接后,麦克会不能正常输入,这是因为AC97的前置音频面板及插座接线不能适应HD的自动探测。可以通过声卡驱动的音频管理界面关闭前置插座的自动探测。比如Realtek  ALC883声卡(975X Platinum/ K9N Neo主板),设置关闭前置插孔探测如下图所示:

又比如CMI9880L声卡(915PNeo2白金版/925X Neo Platinum主板)使用前置麦克时需要通过软件设置。请到Sounds and Audio Devices Properties对话框的Sound recording部分。此项的默认设置是C-Media Azalia Rear Panel,把它切换到C-Media Azalia Front Panel即可。如下图:

五、Realtek  ALC883声卡管理员面板简介
5.1、音效面板

5.2、混频器面板

网友:
越来越高级了

网友:
似乎前音频面板需要支持高保真的那种才可以用hd音频

楼主:
所以,那么强大的CPU,主板,南桥,,,比你功放里强多了

出来的音频必须是超级多格式,超级码流的

网友:
楼主真是浪费钱和时间,我都玩了5、6年 PCHIFI全是骗鬼的,跟本打不嬴HIFI手机甚至打不嬴小尾巴。

网友:
刚买新电脑时遇到的问题刚好相反,我是需要将音箱的线插在后面的口上,结果没声音,后来在官方提供的软件里改了下设置就正常了.

网友:
只是装饰用的,不用当真

网友B:
禁用声卡的 前面板插孔 检测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禁用声卡的 前面板插孔 检测即可。

正解

网友:
我的问题是,不管怎么安装,都没有主板音频设置的选项。
就是连这个软件的界面都找不到,只有系统自带的,所有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去修改,
禁用前面板检测,或者改为AC97。
其它的机器安装了主板声卡驱动之后,会有一个管理软件,我这个不知道为什么,
怎么安装,都没有。

你仔细看看原帖的4-2标题是什么意思?我理解就是华硕的他也搞不定,没错吧?

楼主:
详解AC97和HD声卡前置音频接口的连接跳线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c275f6bae60508e33c75677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