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210-MF1-B 这个屏可以用啥替换?

楼主(2024-10-24):
设备上一个这个屏不亮了,找到了有人点过这个屏,但是不知道可以用啥替换。

各位玩屏的大佬,求教!

网上找了一圈都是排线在旁边的,这个倒是可以飞线解决,但是网上的都是14P的,引脚定义好像也不一样!

网友:
帮顶一下,期待坛里的高手解决。

网友A:
知道是那个芯片的就好弄了,买个相同控制器芯片的,飞线或做个转板。相同引脚排列的还是不好找

网友:
高手希望能有帮助

网友:
帮顶一下找大神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是那个芯片的就好弄了,买个相同控制器芯片的,飞线或做个转板。相同引脚排列的还是不好找 ...

淘宝同控制器和规格的有很多,但是都是14个引脚或者4个引脚的,这个是13引脚的,不知道怎么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同控制器和规格的有很多,但是都是14个引脚或者4个引脚的,这个是13引脚的,不知道怎么接 ...

感觉I2C接口的屏幕只要SDA和SCL这两个脚就够了吧,另外再接个电源和地,你先搞个SSD1306的四pin屏幕代换试试呗

网友:
买这种可以通过电阻设置地址的屏,一个地址不对就换另一个,估计可行?

网友:
这个屏跟别的屏相比,多引出了一个SA0脚,搞清楚这个脚的作用就知道怎么替代了:

网友B:
其实在发送的数据里面,就已经包含一位SA0位了,搞不明白为什么又单独引出一个SA0脚出来:

网友C:
OLED 控制器就那么几个,大多数是串行的,脚数多少根批次有关,某些 OLED 排线上有空脚。

分辨率能对上、信号线再能对上,基本就大差不差了;不一定非要强求 fpc 焊盘数完全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在发送的数据里面,就已经包含一位SA0位了,搞不明白为什么又单独引出一个SA0脚出来:
...

明白了,那个SA0脚就是用来设置地址的,设置好地址后发送方在发送命令里的SA0位用来确定接收方地址,所以买一个上面那种可以用一个电阻来选择SA0地址的SSD1306屏幕模块就可以了,如果不是模块的话你需要知道你买的屏幕哪个脚是SA0脚,也可以代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OLED 控制器就那么几个,大多数是串行的,脚数多少根批次有关,某些 OLED 排线上有空脚。

分辨率能对上、 ...

10块钱的MPPT太阳能控制器感兴趣吗?已经有坛友摸索出玩法,一个2块钱包邮的蓝牙模块就可以连手机设置和查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6304-1-1.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8301-1-1.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0块钱的MPPT太阳能控制器感兴趣吗?已经有坛友摸索出玩法,一个2块钱包邮的蓝牙模块就可以连手机设置和 ...

目前我屋顶光伏已经拉到 DC72V,直插充电头那种。 往后打算做个系统,根据负载状态自动切换充电头。

要多少瓦有多少瓦,输出直接 PD 随便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目前我屋顶光伏已经拉到 DC72V,直插充电头那种。 往后打算做个系统,根据负载状态自动切换充电头。

要多 ...

那还是得需要一个MPPT控制器,你不用蓄电池储能的么?光靠充电头能充多少电,太浪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还是得需要一个MPPT控制器,你不用蓄电池储能的么?光靠充电头能充多少电,太浪费了 ...

我用的是大疆户外电源,不要对充电头有误会,这个户外电源可以插 2x100W-PD 往里充电。

你可以看下为啥我不折腾几十瓦的 MPPT 了: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2459-1-1.html
512Wh 的电源,双 PD-100W 充电,最高 600W 充电,放电最高 1kW...

最近在考虑要不要把光伏升级到 DC140V 左右,不过考虑到安规得大致算下最高电压。
DC72V 1A 的短路拉弧已经有点气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OLED 控制器就那么几个,大多数是串行的,脚数多少根批次有关,某些 OLED 排线上有空脚。

分辨率能对上、 ...

我哪个设备屏的13脚VCC电压在线测的时候最高只有2.8,我也不知道这个电压是不是正常的。
5脚VBAR电压3.3
7脚VDD电压也是3.3

10脚SCL因为是时钟,我用示波器测,每次按键的时候会有数据。

通过以上判断我大致认为是屏坏了,但是我看网上说OLED大部分都是显示暗淡,像这样完全不显示的,我就不确定到底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哪个设备屏的13脚VCC电压在线测的时候最高只有2.8,我也不知道这个电压是不是正常的。
5脚VBAR电压3.3  ...

顺着VCC脚往前查看这个电压是从哪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