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机械硬盘电机

楼主(2024-10-24):
最后剩下一个无刷电机留着以后做点什么呢哈哈

网友:
这不应该叫做拆,应该是拆下来。

网友:
盘片可以当镜子,电机做个小风扇?

网友:
做小电磨的多

网友:
改砂轮机挺好

网友A:
要能转动起来还需要下些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能转动起来还需要下些功夫

一根usb-sata线连上板跳到电机上就可以。或者是买个驱动花钱犯不上

网友:
这个功率有点小,转速倒是不低。

网友:
眼花了,看成机械键盘了。。。一般都是做些什么电风扇角磨机吧

网友:
这个做成电风扇应该风力一定不小吧。。。。

网友:
硬盘电机转速高,可以利 用起来

网友:
电机做个高端静音的台扇

网友:
这个电机没啥用,功率小,没有驱动

网友:
启动时是12伏1A,工作不超过0.5A,也就是只有6W左右,只能当个风扇电机用,其他不合适!

网友:
其实硬盘不拆开用来垫床啊柜啊啥的还可以,
拆下的电机不费钱怕是转不起来

网友:
好像没看见拆解电机。

网友:
这个可厉害了

网友:
我那好几块都是一体的,才不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