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torque的车辆测试结果问题

楼主(2024-10-24):
买了OBD测试仪用torque测试出来的结果,不知道测出来红色的不ok都什么意思

网友:
看不懂,都是英文。

网友A:
和外文BP机一样,需要解码手册,对照编码查含义,如果没有,把照片拍给卖家让卖家解释,解释不清楚,走退款不退货流程

网友B:
有中文版的,像车况检测大师

网友:
看不懂啊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中文版的,像车况检测大师

我这个下的是中文版,检测的结果没中文

网友:
看样子是测电车的数据。有新贴了,加分哟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外文BP机一样,需要解码手册,对照编码查含义,如果没有,把照片拍给卖家让卖家解释,解释不清楚,走退款 ...

没必要了10多块钱的东西,联系商家让我下载YMOBD,再试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必要了10多块钱的东西,联系商家让我下载YMOBD,再试试吧

这个软件是中文的

网友:
看样子要查出 MID:$of TID:$fe 在你这个牌子汽车代表啥子零件

网友:
读的都是CAN报文,多数应该是车厂自定义,估计卖家也不知道

网友:
现在车除了部分公共的数据是通用的编码,其他大部分都是各品牌自有编码

网友C:
用车况检测大师或者car scanner吧,我看是氧传感的事.但是一般车上是2个氧传感器.除非你车排量大有第三个.
用完了别忘了拔下来,否则容易把电瓶电耗光.

网友:
前氧和后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车况检测大师或者car scanner吧,我看是氧传感的事.但是一般车上是2个氧传感器.除非你车排量大有第三个.
...

由于车不常开目前电瓶断电,油耗似乎降下来一些,没报警灯估计氧传感器应该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