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的防护等级超高的可调电源加法拉电容点焊机

楼主(2024-10-24):
自制的防护等级超高的可调电源加法拉电容点焊机
清单:
1,3.0v 1500F一对(总内阻0.4左右)
2,pp2k模块(改造过,可以直接从法拉电容取电不会导致mos板长通)
3,均衡板3个(开启电压2.5,2.65,2.72,本来想加个多控开关可以控制开始均衡电压的,手里没有开关了,就按2.5的最低开启了),为了防止均衡失效三个都用上了。
4,充电总电压控制开关(使用升压板加12v继电器,超过5.1v自动断开,低于5.1自动充电)。
5,4颗228(mos管应该是真的,内阻都在0.6左右),加2*20铜排。自己做了tvs保护(30个600w并联,加5000w并联,加rc尖峰吸收)。
6,数控可调恒压恒流电源模块(本来想专门弄个给法拉电容充模块的,后来想想直接弄成一体的了)。
7,加装充电限流卤素灯泡(可充电也可放电用,三相开关控制,左侧是放电,右侧是充电限流)。
8,焊笔线25平方,点焊笔自制一体点焊笔,直接用的无氧铜3mm做针头。
9,法拉电容加了三个电压表,点焊操作加了蜂鸣器和指示灯。
自己测试点焊效果,8毫秒0.15镀镍片点焊牢固,焊点漂亮。

网友A:
哇!这么乱的线,能看清楚都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这么乱的线,能看清楚都不容易。

所以线都是用的对插接头,线弄的又长,所以乱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哇!这么乱的线,能看清楚都不容易。

里面还红彤彤。

网友:
怎不详细点呢,看看各模块怎样连接和制作哩

网友:
有火云邪神的味道。。。

网友B:
乱线堆,哈哈哈,规整规整

网友:
真是高手,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乱线堆,哈哈哈,规整规整

没事,自己能看懂就行,怕规整完了,外面的壳子再往下拿的时候距离太短,不方便

网友:
怎么这么多的线?

网友:
好家伙,我看的是心如乱麻哎

网友:
那是情网么。。。。。。

网友C:
这个时间长了自己都搞不清怎么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时间长了自己都搞不清怎么接线

线全是对插头的

网友:
开心果的板子其实已经满足很多人的要求了

网友:
这么多线,都有用?

网友:
这线太乱了成盘丝洞了,捋顺用扎带扎上

网友:
求教:两个电容串联,如果分别用两个独立充电器充电,可以省掉均衡电路吗?

网友:
在壳子上面开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