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无损拆个微软的鼠标接收器 ARC TOUCH MOUSE接收器

楼主(2024-10-24):
上次拆完 arc touch mouse 鼠标后,发现接收器上次没有拆

今天来水个贴

把这个小接收器拆开看看,通过研究,发现只需要把印有LOGO的盖子撬开就可以了,就可以无损抽出里面的电路板

拆开后的样子,正面4脚和天线

反面芯片

撬开,没有其他东西了

然后电路板还可以识别

原理,每个接受其都又一个识别码  VID  和PID 分别4位 ,通过对码  就可以完成相互之间的接收通信

网友:
这个接收器我也有一个哈哈

网友:
应该可以自制一个吧

网友:
国产的都是一坨牛屎

网友A:
这个拆开了就不好封扣了

网友:
这个就跟硬件驱动程序原理类似。

网友:
终于知道怎么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拆开了就不好封扣了

其实只需要把又LOGO 的那个封条翘开,就可以抽出来 电路板了,我这个后来暴力拆解了

网友:
一颗芯片解决问题

网友:
这个接收器做工还是不错的。拆了可惜了。

网友:
破坏性拆解啊
原理是这样吗

网友(2025-03-18):
不知道这个接收器的对码软件现在哪里还有,或者哪位知道这种微软设备的对码方法,也请告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