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一个鼎桥车台ev751

楼主(2024-10-24):
华为和诺基亚合资公司出的安卓电台

网友:
做工规整,是个好东西

网友:
这做工可以啊

网友:
能联卫星就好了

网友:
集成度高了,一块板搞定,分立件的好复杂的。

网友:
鼎桥以前是做TD基站的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网络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网络的吧

主打专网 带1w模拟和数字dmr  还具有安卓手机的所有功能

网友B:
这做工看了舒服啊,价格应该挺吓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做工看了舒服啊,价格应该挺吓人的

二手几十块钱

网友D:
看起来  还有另外一个版本  上面还有一块板  没装的元件和座子就是    用DVI接口走的网线?

网友:
这个做工真的很好,看来我们的产品质量好很多了。

网友:
这做工真牛,干净,工整!!!

网友:
这就是个大号对讲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手几十块钱

没那么便宜  带手咪5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  还有另外一个版本  上面还有一块板  没装的元件和座子就是    用DVI接口走的网线?
...

可连接wifi或插手机卡上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做工看了舒服啊,价格应该挺吓人的

采购价上万  二手几百

网友:
这个原理是啥,是高频电台还是通过4G5G网络通讯的,如果是甚高频的话频段可调吗?能否调到专用的信道,比如航空铁路船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