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志高车载吸尘器(CHIGO X1PRO)拆开看看怎么改装外接电池

楼主(2024-10-24):
志高车载吸尘器不耐用,充一次电最多使用一次不到10分钟,拆开看看怎么改装外接电池

网友:
就是贴牌货,小电器低端的志高 康佳 都一路货色

网友A:
7.4V的玩具,好歹上戴森的无线吸尘器啊

网友:
这玩意涵道无刷出问题概率大些

网友:
感觉应该是无刷电机的!

网友:
直接并一块大电池就行。

网友:
用无刷电机是良心货

网友:
电池两根线接出来,就可以外置电池了。

网友:
卖挂牌的挺多的,,谢谢分享

网友:
200瓦,这得多大电流呀

网友:
这玩意电机很重要,这就是基础

网友:
7.4V  200W  这得多大的放电倍率

网友:
用电池的吸尘器,电池和续航是个头疼的问题。

网友(2024-11-25):
无刷电机的,还是可以的

网友:
无刷电机是个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7.4V的玩具,好歹上戴森的无线吸尘器啊

那个是不是好贵

网友:
RS1:9mR是干嘛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