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带启动电容的10uf风扇如果电容用久了会烧风机线圈吗?

楼主(2024-10-24):
如题,多个风机,电容没换,都是换风机,坏的全是线圈烧了,都是用了很久了,换上的没烧。

楼主:
这个,这种

网友A:
转速太慢自身散热不良,是有可能的

网友B:
启动电容?运转电容?

网友C:
看风机功率大小再匹配启动电容,小功率电机配大电容容易过热

网友D:
有没有一种可能??电机轴运行不畅,不顺,导致线圈功率增大,发热增大,久而久之,烧了...................

网友:
估计转的足够快不会烧,烧了就是电机转速不行

网友:
运转不畅顺吧, 检查下轴承部分.

网友:
是不是抱轴了烧的线圈

网友:
电容容量下降转速变慢,转速变慢后电机会发热严重电机就好烧,加个温度保险

网友E:
刚刚修一个220v便携吸尘器,定子上的温度保险断了。交流电机大都有个这种保险,断了就不转了,未必是线圈烧了。
最近修几个小220风扇,外观很时髦,电机很小,好几个是电tang机过热烧毁,把塑料框架都烫变形了

网友:
电机转不起来,不能变动能,只能变热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太慢自身散热不良,是有可能的

轴承都没什么问题,不过会频繁启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启动电容?运转电容?

就一个电容,启动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风机功率大小再匹配启动电容,小功率电机配大电容容易过热

进口原配,应该不会配大了,电容会慢慢变小吧,买的电容镊子还没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一种可能??电机轴运行不畅,不顺,导致线圈功率增大,发热增大,久而久之,烧了.................. ...

轴承都很好,不过会频繁启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刚修一个220v便携吸尘器,定子上的温度保险断了。交流电机大都有个这种保险,断了就不转了,未必是线圈烧 ...

工业用的,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