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小米AX9000路由器连接无线重启维修

楼主(2024-10-24):
网友的一台小米AX9000路由器,用户说有一天连接5G GAME频段会断网,之后只要一连接5G GAME频段,路由器就重启,收到后测试,
输入正确的密码,提示密码错误,路由器从白灯变黄灯重启,别的频段连接正常:

拆机测量各路电压正常,根据经验,这个机器的低频5G射频芯片(QCN9024)容易坏,于是拆下射频芯片,清理干净焊盘:

新的射频IC植锡:

装好芯片:

开机连接一切正常,无线有线连接正常,不再重启:

最后,需要维修电子产品的朋友联系v:corecool001

网友A:
请问用的是通用植锡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用的是通用植锡网?

对的,通用植锡网就行

网友B:
请教一下,焊这种芯片的温度、风速要调到多少合适?

网友C:
LZ这样的人值得敬佩,很快就修好了别人的路由,赚了个小钱,但是别人可是省下了一笔不低的购买新路由器的费用

网友:
BGA植球值的真漂亮

网友D:
一句根据经验,说得轻松,可又有几人知道这句话在技术和手法层面的含金量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焊这种芯片的温度、风速要调到多少合适?

这种大主板温度得42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这样的人值得敬佩,很快就修好了别人的路由,赚了个小钱,但是别人可是省下了一笔不低的购买新路由器 ...

是的,这个高端机全新得小2千块钱,修一下还是值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句根据经验,说得轻松,可又有几人知道这句话在技术和手法层面的含金量哦! ...

是的,都是经验和手法

网友:
大佬就是大佬.我是进来学习的

网友E:
楼主是高手,佩服!忽然想起,,多年前一个FAST,FWR310,插电后右边几个led亮一下,熄灭,然后就没有反应了,可能是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高手,佩服!忽然想起,,多年前一个FAST,FWR310,插电后右边几个led亮一下,熄灭,然后就没有反应了 ...

刷个固件看看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学习了。

网友:
高手,小米专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