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一个18650的容量,大概可以把一个手机充到满电的一半嘛

楼主(2024-10-24):
一个18650的容量,大概可以把一个手机充到满电的一半嘛

网友:
是18650的容量大呢还是手机的电池容量小呢

网友:
18650电池容量从几百ma到几千ma的都有     容量最大的肯定可以充手机的一半

网友:
手机基本上是4000-5000了,需要3-5节18650

网友:
目前最大18650电池容量大概3400mAh,使用DC/DC升压到4.2V直接怼到电池,平均效率做80%计算,约能放出2720mAh的电量。对于手机电池5400mAh一下的能充到一半。如果升压到5v再通过手机充电管理来充电,效率就更低了。

网友:
具体看电池和手机容量,不过一般来说,都是不够,顶多1/3

网友:
现在手机大多5AH左右,2个合格18650没问题。

网友:
有点悬,3个应该够用。

网友:
考虑到效率问题,应该是不行的

网友:
目前看来两节21700是最合适的

网友:
理想情况下是最多一半,实际上不太可能

网友:
烂手机或烂电池二选一,也可能兼选

网友:
这一定是三体人制造的吧

网友:
一节不行的

网友:
18650容量有大有小,手机电池容量也是有大有小。

网友:
诺基亚时代可以,现在绝对不可能,除非你说的是18650mah

网友:
18650典型值2400mah左右,加上升压和电路损耗,实际能冲进去2000就不错了

网友:
大概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