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耐艾斯角磨机拆解清灰保养 轴承内圈裂了要换掉吗

楼主(2024-10-24):
买了没有怎么用过,今天拆开清灰,发现,转子下面那个轴承内圈是裂的,要不要更换,什么轴承好着呢!

网友:
不是为使用而买的,
买来是为保养,加油和维修的。

网友:
随便换一个5元包邮的轴承就行了,上面有型号607Z,这是标准轴承。
轴承裂开要么是轴承质量差,这更换就行,
如果是轴太粗了导致的裂开,那问题就有点麻烦了。建议测量下轴外径,然后再决定怎么处理,外径正常那就是轴承差导致的裂开,
外径过大就可以用砂纸稍微打磨,注意细目数,均匀打磨。

网友:
  肯定要换  狂转一会会  珠子坚硬外层就脱离了

网友:
轴承都爆了,再继续用的话,珠子很快就废了,必须换。

网友:
把轴承拉了,用千分尺打一下轴外径,能测出差值的话,用工业百洁布蹭蹭再装,避免再次涨裂。

网友A:
轴承内圈能裂,是不是轴承本身就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内圈能裂,是不是轴承本身就有问题

可能是,我用了没有几次!出厂的时候应该就有瑕疵!

网友:
轴承质量不行。这牌子刚开始时做工还行,我那第一把电锤用了快2年了,打孔还是刚刚的有劲,但后来买的第二把同样的电锤就不行,转速低,也没劲,还有个耐艾斯的21伏电钻也早逝了,齿轮箱不行,电机转钻夹打滑。

网友:
出厂时轴承质量就有问题

网友B:
大概率是轴加工精度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概率是轴加工精度不够。

没关系继续使用,只是声音大些,不扫堂就行、

网友:
换角磨机吧

网友:
谢谢分享,常规拆机贴,轴承微距拍得好

网友:
拆都拆了哪能不换?

网友:
SKF.THK,都行

网友:
去拼多多买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