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充电器无输出

楼主(2024-10-24):
48V充电器300V高压,56V,12V,5V均正常。短接输出可控硅T151 A,G脚 可充电,但风扇,充电灯都不亮。有谁能告诉我什么原因吗?求教了!

网友:
没有图怎么给你分析,像你说的短接上应该是有输出电压,短接后你插电池了?要是插电池了,首先是防反接线路出问题了

网友:
至少拍个充电器电路板正反面图片放上来,好帮你分析。

网友:
电源指示灯亮不亮

网友:
次级LM358坏了

网友:
应该是充电器都是好 的,只是楼主只插充电器没有接电池,充电器没有输出,正常情况。况且,无图无真像。

网友:
应该是插充电器没有接电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