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电池背胶粘的太牢固,如何无损把电池拆下来?

楼主(2024-10-24):
之前一直用撬棒,

但是撬棒会导致电池轻微扭曲,万一电池内部结构有损伤,是否不大好?
用什么办法可以无损把电池拆下来呢

用热风枪好?
还是用加热台好?

背胶比较牢固的时候,怎样拆电池,对电池对伤害会小一些呢

网友A:
原装电池都有拆胶拉条 用镊子卷出来胶就没了 ,当然提前预热下更好卷。建议用吹头发的吹风机 ,一般的热风枪或加热台 不支持低温 。

网友:
电池的拉条很容易扯断,反正俺每次都扯断了,最后是用一张信用卡之类的废弃卡片,慢慢从电池底部铲进去,直至将电池与中框分离。

网友:
底下的不干胶最怕无水酒精

网友B:
底下用无水酒精慢慢滴进去,过几分钟胶就软化了。

网友C:
加热,想无损有点难,那个胶非常粘卷出来软包电池粘胶处也会拉变形

网友D:
无水酒精可以?  75%的医用酒精行不,这个最容易得到,无水的有点难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热,想无损有点难,那个胶非常粘卷出来软包电池粘胶处也会拉变形

加热很伤电池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底下用无水酒精慢慢滴进去,过几分钟胶就软化了。

你试过给手机滴入无水酒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装电池都有拆胶拉条 用镊子卷出来胶就没了 ,当然提前预热下更好卷。建议用吹头发的吹风机 ,一般的热风 ...

加热台可以设置温度90度?

网友:
加热到微微烫手,多次慢慢加入无水酒精,胶很快会软化溶解,此方法是手机维修店常用的。无水酒精是为了保护主板元器件不发生故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无水酒精可以?  75%的医用酒精行不,这个最容易得到,无水的有点难办

可以的,边滴边用卡片撬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的,边滴边用卡片撬

好的,下次试试

网友F:
用熟料铲边加热边敲.轻微变形没事的

网友G:
看视频分离屏幕用的就是无水酒精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视频分离屏幕用的就是无水酒精

95%酒精可以替代无水酒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熟料铲边加热边敲.轻微变形没事的

你说的熟料铲长什么样子?

网友:
用废液晶电视的导光纸,剪一段从底部划开。

网友:
酒精最好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熟料铲长什么样子?

这个样子的.边撬边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