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网桥LAN口插错线 接到48v POE了

楼主(2024-10-24):
网桥lan口插错线 接到48vPOE交换机了  虽然POE智能供电 但是网桥也有损伤

网桥lan口线长了 会检测不到线缆  这种情况哪里损坏的几率大  AR9341芯片会损坏吗

网友A:
作坊山寨货啊,如果是国标poe供电何来损伤呢

网友:
开一下就不就知道有没有坏了

网友B:
难道是网变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作坊山寨货啊,如果是国标poe供电何来损伤呢

二○二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网友:
路由主板改的

网友:
看接线你这个机器应该无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是网变坏了

现在症状是 lan口网线超过一米长不亮灯 电脑识别不到网线插入    一米网线以内还能用

网友:
山寨ubnt  以前我也拿路由改

  同意四楼观点  应该是网变短路了 导致线长了就感应不到信号了

网友:
标准的是不会坏的。除非本身就有坏的地方了。

网友:
以前买过一个网线检测工具 插poe供电就坏了

网友:
应该是网络变压器上电短路了。

网友:
拆开了是这样子

网友:
这个网桥 是TP-Link  WR842N无线路由器改的,不是系统改了没有?如果改了借鉴一下。

网友:
一般都是CPU坏了

网友:
如果是标准POE供电应该不会烧。

网友:
百兆网口一般只接1236四根线,标准POE 4.5、78是电源正负,不太可能损坏LAN口。

网友:
纯手工打造。。。

网友:
查一下网变,看看可有断线的脚位。